用51单片机通过IIC读取BMP280

楼主:
请教下 有人用51读取过BMP280大气压数据吗? 网上的例程都是32和Arduino的,自己移植没成功

网友:
其实是一回事,51不带I2C接口,你模拟个I2C就行了,然把抄一下32的I2C API,把51模拟的I2C函数接口做成与32一样的就行了,上层就不用动了。  51 模拟I2C这里有只需要把几个函数的API调到与你能找到的STM32 API一致 就能跑起来。
  也可以用这个代码当成你的调用对像,改上层代码到与这个代码兼容

网友:
当然不成功,因为51没有IIC接口,如果要用,你需要用IO口模拟一个IIC接口,方法楼上已经说了,我就不啰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