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
关于Arduino的外部中断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A:
const byte ledPin = 13;
const byte interruptPin = 2;
volatile byte state = LOW;

void setup() {
  pinMode(ledPin, OUTPUT);
  pinMode(interruptPin, INPUT_PULLUP);
  attachInterrupt(digitalPinToInterrupt(interruptPin), blink, CHANGE);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Pin, state);
}

void blink() {
  state = !state;
}

参考链接: https://www.arduino.cc/en/Reference/AttachInterrupt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nst byte ledPin = 13;
const byte interruptPin = 2;
volatile byte state = LOW ...

好的,谢谢大神,还有没有其它的资料呢?

网友:
呼喊lcofjp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