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按键中断出现:Warning: Possible IDATA stack overflow detected.

楼主:
To see the instruction that caused the possible overflow, choose Debug>Break and close this message box. To continue execution, just close this message box.(警告:检测到可能的idata堆栈溢出。
要查看导致可能溢出的指令,请选择debug >;break并关闭此消息框。要继续执行,请关闭此消息框。)
采用轮询没有问题。求大神赐教

网友:
我司专注蓝牙,WIFI,zigbee无线射频技术,TI,博通等欧美品牌射频芯片价格优势,模组性能稳定,也可以提供完善技术支持服务,详情可联系 13828711210.QQ 2638434590

网友:
zigbee按键中断出现错误是设置有问题或连接有误

网友:
显示有溢出,查你的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