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小显示屏的实现方式

楼主:
淘宝上淘来的,只要一元钱,收到货后,用对应的上位机直接将对应的字符编码发给它就可以了,

关键上是有一些实现方式拆开看就有些耐人寻味。

元件都在背面,48脚的单片机,丝印被去掉了,这无所谓,LED是11*44,一屏幕显示四个汉字,滚动显示多个汉字没问题。
两个按键,初步判断是用IO直接驱动LED,照着这个思路想下去,结合IO的三态,怎么实现滚动的,就是上移,下移,左移,右移,还有更多的画卷,动画.......这些

第一点: 电路上怎么实现?考虑IO直接驱动,48脚单片机驱动11*44LED,再加两个按键

第二点: 程序上怎么封装?比如右移,左移,上移,下移
原则上是不抄袭别人的成果 只想知道原理上的实现方式

网友A:
https://www.brobwind.com/archives/1372   这个基本解决你的疑问了

网友:
见过用GD32F103做的,STM32肯定也是可以的。48脚的芯片太多了,但应该是一片低成本的ARM芯片,STM32的可能性应该比较大,毕竟性价比挺高的。

网友:
程序上就是开一个显示缓冲区,静态的话刷新显示区的内容,动态的话显示区就再大点,然后显示的数据一列一列向显示区移动

网友:
同意楼上,建了显存,剩下的就是写数据移位函数了,一个一个攻下来问题不大。
然后就进阶去玩没字库的12864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robwind.com/archives/1372   这个基本解决你的疑问了

这个很   66666

网友:
只要一元钱好便宜呀?哪家?买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