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SM6DSM传感器驱动,求助

楼主:
 我司项目现在用的传感器是LSM6DSM,在MTK2523平台上使用,I2C已经调通可以读写寄存器,可以读到chip ID。现在的问题是读不到ACC+GYO三轴的数据,串口打印的都是0.使用的代码是论坛上下载的LSM6DSL_ver1.8中的ReadData.C。按照LSM6DSL_ver1.8中的ReadData.C去配置xl Output Data Rate和gyro Output Data Rate,Enable Acc Block Data Update都没配置成功,读寄存器的数据都是0.现我做了个试验,直接对CTRL1_XL赋值27 二进制:00011011。直接对CTRL2_G 赋值34二进制: 00100010,按照规格书所讲的是使能了这两个寄存器,应该可以输出数据,但是串口打印出来的数据却都是0。现在对于怎么调通这个驱动没有头绪了,没有方向修改,请求帮助,指点,感谢!附上我修改的代码

icm30630.c

lsm6dsl_reg.c

lsm6dsl_reg.h

网友:
最近写的一份驱动,核心逻辑60行,其中大部分还是废话。

#ifndef __LSM6DS3_H_INCLUDED__
#define __LSM6DS3_H_INCLUDED__

#include "i2c_bus.h"

struct lsm6ds3_info_t
{
        struct i2c_bus_t *i2c_bus;
        uint8_t i2c_addr;

        // private
        uint8_t error;

        struct vsfsm_t xfer_sm;
        struct vsfsm_pt_t xfer_pt;
};

void lsm6ds3_init(struct lsm6ds3_info_t *info);

#endif // __LSM6DS3_H_INCLUDED__

#include "vsf.h"
#include "usrapp.h"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FUNC_CFG_ACCESS    0X01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SENSOR_SYNC_TIME   0X04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FIFO_CTRL1   0X06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FIFO_CTRL2   0X07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FIFO_CTRL3   0X08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FIFO_CTRL4   0X09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FIFO_CTRL5   0X0A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ORIENT_CFG_G   0X0B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INT1_CTRL    0X0D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INT2_CTRL    0X0E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WHO_AM_I_REG   0X0F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CTRL1_XL   0X10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CTRL2_G    0X11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CTRL3_C    0X12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CTRL4_C    0X13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CTRL5_C    0X14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CTRL6_G    0X15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CTRL7_G    0X16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CTRL8_XL   0X17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CTRL9_XL   0X18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CTRL10_C   0X19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MASTER_CONFIG    0X1A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WAKE_UP_SRC    0X1B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TAP_SRC    0X1C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D6D_SRC    0X1D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STATUS_REG   0X1E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OUT_TEMP_L   0X20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OUT_TEMP_H   0X21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OUTX_L_G   0X22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OUTX_H_G   0X23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OUTY_L_G   0X24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OUTY_H_G   0X25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OUTZ_L_G   0X26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OUTZ_H_G   0X27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OUTX_L_XL    0X28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OUTX_H_XL    0X29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OUTY_L_XL    0X2A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OUTY_H_XL    0X2B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OUTZ_L_XL    0X2C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OUTZ_H_XL    0X2D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SENSORHUB1_REG   0X2E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SENSORHUB2_REG   0X2F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SENSORHUB3_REG   0X30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SENSORHUB4_REG   0X31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SENSORHUB5_REG   0X32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SENSORHUB6_REG   0X33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SENSORHUB7_REG   0X34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SENSORHUB8_REG   0X35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SENSORHUB9_REG   0X36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SENSORHUB10_REG    0X37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SENSORHUB11_REG    0X38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SENSORHUB12_REG    0X39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FIFO_STATUS1   0X3A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FIFO_STATUS2   0X3B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FIFO_STATUS3   0X3C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FIFO_STATUS4   0X3D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FIFO_DATA_OUT_L    0X3E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FIFO_DATA_OUT_H    0X3F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TIMESTAMP0_REG   0X40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TIMESTAMP1_REG   0X41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TIMESTAMP2_REG   0X42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TIMESTAMP_L    0X49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TIMESTAMP_H    0X4A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STEP_COUNTER_L   0X4B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STEP_COUNTER_H   0X4C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SENSORHUB13_REG    0X4D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SENSORHUB14_REG    0X4E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SENSORHUB15_REG    0X4F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SENSORHUB16_REG    0X50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SENSORHUB17_REG    0X51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SENSORHUB18_REG    0X52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FUNC_SRC   0X53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TAP_CFG1   0X58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TAP_THS_6D   0X59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INT_DUR2   0X5A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WAKE_UP_THS    0X5B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WAKE_UP_DUR    0X5C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FREE_FALL    0X5D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MD1_CFG    0X5E
#define LSM6DS3_ACC_GYRO_MD2_CFG    0X5F

#define VSFSM_EVT_LSM6DS3_XFER_DONE                (VSFSM_EVT_USER_LOCAL + 1)
#define VSFSM_EVT_LSM6DS3_POLL                        (VSFSM_EVT_USER_LOCAL + 2)

static void lsm6ds3_callback(void *param, int32_t err)
{
        struct lsm6ds3_info_t *info = param;

        if (err == 0)
                info->error = 0;
        else
                info->error++;
        vsfsm_post_evt_pending(&info->xfer_sm, VSFSM_EVT_LSM6DS3_XFER_DONE);
}

static vsf_err_t lsm6ds3_thread(struct vsfsm_pt_t *pt, vsfsm_evt_t evt)
{
        struct lsm6ds3_info_t *info = pt->user_data;
        struct i2c_bus_t *i2c_bus = info->i2c_bus;

        vsfsm_pt_begin(pt);

        vsfsm_pt_delay(pt, 100);

        // IC probe
        vsfhal_i2c_config_cb(i2c_bus->index, info, lsm6ds3_callback);
        i2c_bus->msg[0].flag = VSFHAL_I2C_WRITE;
        i2c_bus->msg[0].buf = i2c_bus->temp;
        i2c_bus->msg[0].len = 2;
        i2c_bus->temp[0] = LSM6DS3_ACC_GYRO_FUNC_CFG_ACCESS;
        i2c_bus->temp[1] = 0x0;
        do
        {
                vsfhal_i2c_xfer(i2c_bus->index, info->i2c_addr, i2c_bus->msg, 1);
                vsfsm_pt_wfe(pt, VSFSM_EVT_LSM6DS3_XFER_DONE);
        } while (info->error && (info->error < 3));

        if (info->error)
                return VSFERR_FAIL;

        // Enable BDU and IF_INC
        i2c_bus->temp[0] = LSM6DS3_ACC_GYRO_CTRL3_C;
        i2c_bus->temp[1] = 0x44;
        vsfhal_i2c_xfer(i2c_bus->index, info->i2c_addr, i2c_bus->msg, 1);
        vsfsm_pt_wfe(pt, VSFSM_EVT_LSM6DS3_XFER_DONE);

        // Disable FIFO
        i2c_bus->temp[0] = LSM6DS3_ACC_GYRO_FIFO_CTRL5;
        i2c_bus->temp[1] = 0x0;
        vsfhal_i2c_xfer(i2c_bus->index, info->i2c_addr, i2c_bus->msg, 1);
        vsfsm_pt_wfe(pt, VSFSM_EVT_LSM6DS3_XFER_DONE);

        // Set rate: 416Hz; FS_XL: +- 8G;
        i2c_bus->temp[0] = LSM6DS3_ACC_GYRO_CTRL1_XL;
        i2c_bus->temp[1] = (0x3 << 2) | (0x6 << 4);
        vsfhal_i2c_xfer(i2c_bus->index, info->i2c_addr, i2c_bus->msg, 1);
        vsfsm_pt_wfe(pt, VSFSM_EVT_LSM6DS3_XFER_DONE);

        // Set rate: 416Hz; FS_G: 2000;
        i2c_bus->temp[0] = LSM6DS3_ACC_GYRO_CTRL2_G;
        i2c_bus->temp[1] = (0x3 << 2) | (0x6 << 4);
        vsfhal_i2c_xfer(i2c_bus->index, info->i2c_addr, i2c_bus->msg, 1);
        vsfsm_pt_wfe(pt, VSFSM_EVT_LSM6DS3_XFER_DONE);

        // Read data
        i2c_bus->msg[0].len = 1;
        i2c_bus->temp[0] = LSM6DS3_ACC_GYRO_OUTX_L_G;
        i2c_bus->msg[1].flag = VSFHAL_I2C_READ;
        i2c_bus->msg[1].buf = i2c_bus->temp + 4;
        i2c_bus->msg[1].len = 12;

        vsftimer_create(pt->sm, 4, -1, VSFSM_EVT_LSM6DS3_POLL);
        do
        {
                vsfsm_pt_wfe(pt, VSFSM_EVT_LSM6DS3_POLL);
                vsfhal_i2c_xfer(i2c_bus->index, info->i2c_addr, i2c_bus->msg, 2);
                vsfsm_pt_wfe(pt, VSFSM_EVT_LSM6DS3_XFER_DONE);
                gyro_acc_data_input(i2c_bus->msg[1].buf, 12);
        } while (1);

        vsfsm_pt_end(pt);
        return VSFERR_NONE;
}

void lsm6ds3_init(struct lsm6ds3_info_t *info)
{
        info->xfer_pt.thread = lsm6ds3_thread;
        info->xfer_pt.user_data = info;
        vsfsm_pt_init(&info->xfer_sm, &info->xfer_pt);
}

要666

网友:
大概看了下这份代码结构和我的代码差异较大啊

网友A:
ID可以读取,说明通信是好的,那问题多半还在参数设置上了。如果有条件,可以抓取I2C的数据和波形看看,看有没有异常。

另外也可以试试micropython,用mpy调试传感器是最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可以读取,说明通信是好的,那问题多半还在参数设置上了。如果有条件,可以抓取I2C的数据和波形看看,看 ...

直接对CTRL1_XL和CTRL2_G赋值,I2C抓取的波形都是和我设置的数值是对应上的,没有异常。可能ST驱动代码需要改,但不知道怎么改才能通。

网友B:
读取WHO_AM_I(0x0F)得到的值是0x6A对吗?

在写好配置寄存器后把数据再读出来对比过没?

下边是SensorTile中配置LSM6DSM的函数你参考一下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Initialize the LSM6DSM gyroscope sensor
* @param handle the device handle
* @retval COMPONENT_OK in case of success
* @retval COMPONENT_ERROR in case of failure
*/
static DrvStatusTypeDef LSM6DSM_G_Init( DrvContextTypeDef *handle )
{

  GYRO_Data_t *pData = ( GYRO_Data_t * )handle->pData;
  LSM6DSM_G_Data_t *pComponentData = ( LSM6DSM_G_Data_t * )pData->pComponentData;
  LSM6DSM_Combo_Data_t *comboData = pComponentData->comboData;

  if ( LSM6DSM_Check_WhoAmI( handle ) == COMPONENT_ERROR )
  {
    return COMPONENT_ERROR;
  }

  /* Enable register address automatically incremented during a multiple byte
     access with a serial interface. */
  if ( LSM6DSM_ACC_GYRO_W_IF_Addr_Incr( (void *)handle, LSM6DSM_ACC_GYRO_IF_INC_ENABLED ) == MEMS_ERROR )
  {
    return COMPONENT_ERROR;
  }

  /* Enable BDU */
  if ( LSM6DSM_ACC_GYRO_W_BDU( (void *)handle, LSM6DSM_ACC_GYRO_BDU_BLOCK_UPDATE ) == MEMS_ERROR )
  {
    return COMPONENT_ERROR;
  }

  /* FIFO mode selection */
  if ( LSM6DSM_ACC_GYRO_W_FIFO_MODE( (void *)handle, LSM6DSM_ACC_GYRO_FIFO_MODE_BYPASS ) == MEMS_ERROR )
  {
    return COMPONENT_ERROR;
  }

  /* Select default output data rate. */
  pComponentData->Previous_ODR = 104.0f;

  /* Output data rate selection - power down */
  if ( LSM6DSM_ACC_GYRO_W_ODR_G( (void *)handle, LSM6DSM_ACC_GYRO_ODR_G_POWER_DOWN ) == MEMS_ERROR )
  {
    return COMPONENT_ERROR;
  }

  /* Full scale selection. */
  if ( LSM6DSM_G_Set_FS( handle, FS_HIGH ) == COMPONENT_ERROR )
  {
    return COMPONENT_ERROR;
  }

  comboData->isGyroInitialized = 1;

  handle->isInitialized = 1;

  return COMPONENT_OK;
}

读取函数

/**
* @brief Get the LSM6DSM gyroscope sensor axes
* @param handle the device handle
* @param angular_velocity pointer where the values of the axes are written
* @retval COMPONENT_OK in case of success
* @retval COMPONENT_ERROR in case of failure
*/
static DrvStatusTypeDef LSM6DSM_G_Get_Axes( DrvContextTypeDef *handle, SensorAxes_t *angular_velocity )
{

  int16_t dataRaw[3];
  float   sensitivity = 0;

  /* Read raw data from LSM6DSM output register. */
  if ( LSM6DSM_G_Get_Axes_Raw( handle, dataRaw ) == COMPONENT_ERROR )
  {
    return COMPONENT_ERROR;
  }

  /* Get LSM6DSM actual sensitivity. */
  if ( LSM6DSM_G_Get_Sensitivity( handle, &sensitivity ) == COMPONENT_ERROR )
  {
    return COMPONENT_ERROR;
  }

  /* Calculate the data. */
  angular_velocity->AXIS_X = ( int32_t )( dataRaw[0] * sensitivity );
  angular_velocity->AXIS_Y = ( int32_t )( dataRaw[1] * sensitivity );
  angular_velocity->AXIS_Z = ( int32_t )( dataRaw[2] * sensitivity );

  return COMPONENT_OK;
}

在读取前执行LSM6DSM_G_Sensor_Enable函数

/**
* @brief Enable the LSM6DSM gyroscope sensor
* @param handle the device handle
* @retval COMPONENT_OK in case of success
* @retval COMPONENT_ERROR in case of failure
*/
static DrvStatusTypeDef LSM6DSM_G_Sensor_Enable( DrvContextTypeDef *handle )
{
  GYRO_Data_t *pData = ( GYRO_Data_t * )handle->pData;
  LSM6DSM_G_Data_t *pComponentData = ( LSM6DSM_G_Data_t * )pData->pComponentData;

  /* Check if the component is already enabled */
  if ( handle->isEnabled == 1 )
  {
    return COMPONENT_OK;
  }

  /* Output data rate selection. */
  if ( LSM6DSM_G_Set_ODR_Value_When_Enabled( handle, pComponentData->Previous_ODR ) == COMPONENT_ERROR )
  {
    return COMPONENT_ERROR;
  }

  handle->isEnabled = 1;

  return COMPONENT_OK;
}

LSM6DSM官方驱动

SensorTile中包含LSM6DSM的全部代码,工程对应于STSW-STLKT01_V1.3.1\Projects\SensorTile\Applications\DataLog

网友C:
能读到正确的 Who_AM_I 寄存器值,只能说明I2C总线是通的,I2C单字节读取是正确的,但还不能确保写操作是正确的。建议初始化后,将CTRL1_XL 和CTRL2_G寄存器都读出来看看,确定赋值成功,再看输出寄存器。如果赋值不成功,就应该检查I2C信号是否有按照芯片要求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读到正确的 Who_AM_I 寄存器值,只能说明I2C总线是通的,I2C单字节读取是正确的,但还不能确保写操作是正 ...

是初始化没成功,I2C赋值和我示波器抓出来的数据不对,串口打印的数据也不对。应该是没有赋值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读取WHO_AM_I(0x0F)得到的值是0x6A对吗?

在写好配置寄存器后把数据再读出来对比过没?

下边是Sen ...

CHIP ID读出来的数据是正确的是6A。写进去的值和我读寄存器的值是不对的。应该是赋值没赋值对。

网友B:
1、"直接对CTRL1_XL和CTRL2_G赋值,I2C抓取的波形都是和我设置的数值是对应上的,没有异常。"
2、"是初始化没成功,I2C赋值和我示波器抓出来的数据不对,串口打印的数据也不对。应该是没有赋值成功"

如果是第二种就要重点检查你的通信,波形不对是哪里不对,除了读取WHO AM I也可以试试读取其它初始值非零的寄存器,比如CTRL3_C,CTRL9_XL,看与数据手册是否一至(要在器件复位后读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直接对CTRL1_XL和CTRL2_G赋值,I2C抓取的波形都是和我设置的数值是对应上的,没有异常。"
2、"是初始 ...

我现在按照此段代码进行循坏,打印LSM6DSL_CTRL3_C的寄存器的值发现读出来的值是4而不是我要的1.因为PROPERTY_ENABLE的值是1那么按照LSM6DSL_CTRL3_C寄存器理论上应该是00000001最后一位是rst.结果寄存器读出来的值是4,很费解。

设置的RST代码

设置的RST代码

串口打印log

串口打印log

第二段波形

第二段波形

第一段波形

第一段波形

示波器分解后的数据

示波器分解后的数据

三个波形

三个波形

第三段波形

第三段波形

网友B:
LSM6DSM的IO电压是1.62到3.6V
看你的CH2信号电平怎么才300mV左右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按照此段代码进行循坏,打印LSM6DSL_CTRL3_C的寄存器的值发现读出来的值是4而不是我要的1.因为PROP ...

"我现在按照此段代码进行循坏,打印LSM6DSL_CTRL3_C的寄存器的值发现读出来的值是4而不是我要的1.因为PROPERTY_ENABLE的值是1那么按照LSM6DSL_CTRL3_C寄存器理论上应该是00000001最后一位是rst.结果寄存器读出来的值是4,很费解。"
CTRL3_C复位后的数据应该是0b00000100(0x04)
因为如果你对CTRL3_C的SW_RESET位写入成功,器件会执行复位操作,复位后你之前所有对寄存器的写入都不存在
也就是说SW_RESET位你永远读取不到1(除非你在器件复位前把此位数据读回)

从这个数据看你的I2C读取肯定是成功的,不过还是不能保证你的写入已经成功了
你可以试试修改CTRL3_C的其它位(不要写SW_RESET位),比如BDU,然后再读取一下,看看是否写入成功

网友E:
楼上的说法很有可能,IIC的写入不一定正确,不知楼主IIC是用的IO口模拟的还是硬件的?如果是硬件的那IIC的配置和例程里面的配置一样吗?

网友C:
第二阶段的写操作好像也多写了一个0x00字节吧,SDA的电压也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M6DSM的IO电压是1.62到3.6V
看你的CH2信号电平怎么才300mV左右呢?

SDA的电平是衰减了10倍了,所以比较低。电平是2.8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说法很有可能,IIC的写入不一定正确,不知楼主IIC是用的IO口模拟的还是硬件的?如果是硬件的那IIC的 ...

我用的是硬IIC,而且是轮询方式不是中断方式。IIC配置是根据MTK平台的列程来做的。是没有问题的,外围的TP用的是同一组IIC,TP功能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二阶段的写操作好像也多写了一个0x00字节吧,SDA的电压也是个问题。

第二段是读取的波形,第一段是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按照此段代码进行循坏,打印LSM6DSL_CTRL3_C的寄存器的值发现读出来的值是4而不是我要的1.因为PRO ...

你分析的是有道理的,我也是在想写是不是有问题,我到底有没有写入sw_reset为,到底有没有复位成功。我没看仔细,IF_INC这一位默认是1。我按照你的方法试着做下实验,看能不能写入成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按照此段代码进行循坏,打印LSM6DSL_CTRL3_C的寄存器的值发现读出来的值是4而不是我要的1.因为PRO ...

我按照你的方法实验了下,发现SW_RESET这个位就是写入不成功,但是写BDU这位却是写入成功,用的都是一样的写函数。所以就是没有复位,问题应该就是出在这里,没有复位成功。不知道什么原因sw_reset就是没写成功导致复位不了。@littleshrimp @yujie2510 @lb8820265

SW_RESET写驱动

SW_RESET写驱动

串口打印log

串口打印log

驱动代码

驱动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按照你的方法实验了下,发现SW_RESET这个位就是写入不成功,但是写BDU这位却是写入成功,用的都是一样 ...

如果BDU写1再读回来还是1的话证明你的I2C读写是正常的
SW_RESET位一搬没法通过回读判断是否操作成功,因为这个位是自动清0的
验证SW_RESET位是否写入成功的方法是:
1、向DBU写1,
2、读取BDU为1时证明写入成功
3、向SW_RESET写1
4、延时一段时间
5、读取DBU,如果为0证明复位成功

如果你的I2C读写操作成功就要看一下初始化配置了
参考SensorTile对LSM6DSM的操作
1、判断WHO AM I这一步你已经验证过了
2、往CTRL3_C的IF_INC位写1,,使能多字节操作时地址自增,上电默认为1
3、使能CTRL3_C的BDU,此位为1时数据不断更新数据寄存器,为0时只有数据寄存器被读取过以后才更新,这一步不是必需
4、设置FIFO_CTRL5 的FIFO_MODE为Bypass mode. FIFO disabled.,这一步比较关键,和你遇到的问题相关,会影响你读取数据是否正确
5、设置CTRL2_G的ODR_G,这一步也比较关键,和你遇到的问题相关,只有在选择非Power down模式才能正常工作(CTRL2_G是陀螺仪控制寄存器,只针对陀螺仪有效,加速度需要设置与加速度寄存器相关的寄存器)
6、设置CTRL2_G的FS_G,此处操作对你读不到数据没有影响
7、读取数据时读取寄存器OUTX_L_G,OUT?_?_G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第二段是读取的波形,第一段是写的。

不对啊,第二段波形怎么看都是写的操作啊。
虽然第一第三波形,你的描述和文件名不一致,但从波形来看都是读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BDU写1再读回来还是1的话证明你的I2C读写是正常的
SW_RESET位一搬没法通过回读判断是否操作成功,因 ...

按照你说的方法设置,我在复位之前加了100us的延时,发现复位成功了,看图中的串口打印chip_rst3值是4说明已经复位成功了。前面的Read result5 Read result6赋值也是成功的。但是接下来的BDU赋值以及后面的ODR设置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赋值不成功。理论上按照上面的赋值CTRL1_XL寄存器的值应该是00011000=24 CTRL2_G寄存器的值应该是00101100=4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BDU写1再读回来还是1的话证明你的I2C读写是正常的
SW_RESET位一搬没法通过回读判断是否操作成功,因 ...

附件是主函数代码,看看有什么问题

icm30630.c

LSM6DSM主函数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对啊,第二段波形怎么看都是写的操作啊。
虽然第一第三波形,你的描述和文件名不一致,但从波形来看都 ...

对的第二段是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按照你说的方法设置,我在复位之前加了100us的延时,发现复位成功了,看图中的串口打印chip_rst3值是4说 ...

分析了一下你的代码和测试结果,感觉问题还是出在I2C通信上(或者器件损坏?可能性不大)
你可以重点检查一下yujie2510说的时序问题,确定通信正确如果有条件可以换个器件试试
另外你在测试时使用LOGI输出提示字符写寄存地名称看起来更直观些,使用“chip_rst2”这样的代号对比起来比较麻烦

如果你确定已经把I2C的通信问题解决了可以试试下边的方法

1、使用简单I2C通信,向寄存器地址0x12写入0x01(CTRL3_C ->SW_RESET = 1)
     例如i2c_write_bytes(0x6b,0x12,0x01);器件地址(SLV_ADDRESS)为0x6b时(取决于pin1引脚的上下拉状态)
2、延时一段时间
3、读取全部寄存器数据,对比是否与数据手册声明的一致
4、向0x11写入0xac(CTRL2_G->ODR_G = 1010 = 6.66 kHz,FS_G = 11 =  2000dps)5、回读0x11地址,看数据是否为0xac
6、读取OUTX_L_G、OUTX_H_G等陀螺仪X\Y\Z轴数据看是否正确

  lsm6dsl_block_data_update_set(&lsm6dsl_ctx, PROPERTY_ENABLE);
        lsm6dsl_read_reg(&lsm6dsl_ctx, LSM6DSL_CTRL3_C, &buffer, 1);
        LOGI("chip_rst1=%d\r\n",buffer);//0x68 01101000 //如果之前没对寄存器操作过,此处应该为0x44 01000100
        lsm6dsl_read_reg(&lsm6dsl_ctx, LSM6DSL_FIFO_CTRL5, &buffer, 1);
        LOGI("chip_rst2=%d\r\n",buffer);//0x00
        hal_gpt_delay_us(100);
        lsm6dsl_reset_set(&lsm6dsl_ctx, PROPERTY_ENABLE);

        //复位后最好加一段延时,等待复位完成再读取寄存器数据
  lsm6dsl_read_reg(&lsm6dsl_ctx, LSM6DSL_CTRL3_C, &buffer, 1);
        //hal_gpt_delay_us(100);
        //hal_gpt_delay_ms(100);
        LOGI("chip_rst3=%d\r\n",buffer);//0x04 //复位后CTRL3_C=0x04是正确的,前题是确定在执行lsm6dsl_read_reg(&lsm6dsl_ctx, LSM6DSL_CTRL3_C, &buffer, 1);前器件已经复位完成,最后在前边加一段延时

  do {
    lsm6dsl_reset_get(&lsm6dsl_ctx, &rst);

  } while (rst);
        LOGI("chip_rst4=%x\r\n",rst);//0x00

  //或者把读取CTRL3_C的操作放在这里

        /*
   *
        Set xl Full Scale
   */
    hal_gpt_delay_us(100);
   lsm6dsl_xl_full_scale_set(&lsm6dsl_ctx, FS_4g);
        lsm6dsl_read_reg(&lsm6dsl_ctx, LSM6DSL_CTRL1_XL, &buffer, 1);
        LOGI("Read result5:%d\n",buffer);//0x08 00001000 FS_XL=10(+-4g) //数据正确

        /*
   *  Set gyro Full Scale
   */
  lsm6dsl_gyro_full_scale_set(&lsm6dsl_ctx, FS_2000dps);//FS_2000dps = (xxxx)110(x)
  lsm6dsl_read_reg(&lsm6dsl_ctx, LSM6DSL_CTRL2_G, &buffer, 1);
        LOGI("Read result6:%d\n",buffer);//0x12 00010010  125Hz 125dps(这个地方是错的,读取和写入不一至)

        //以下读取数据都与写入不一至
        /*
   *  Enable Acc Block Data Update
   */

         hal_gpt_delay_us(100);
   lsm6dsl_block_data_update_set(&lsm6dsl_ctx, PROPERTY_ENABLE);
         lsm6dsl_read_reg(&lsm6dsl_ctx, LSM6DSL_CTRL3_C, &buffer, 1);
        LOGI("chip_rst7=%d\r\n",buffer);//0x00

        /*
   * Set xl Output Data Rate
   */

  lsm6dsl_xl_data_rate_set(&lsm6dsl_ctx, XL_12Hz5);
        lsm6dsl_read_reg(&lsm6dsl_ctx, LSM6DSL_CTRL1_XL, &buffer, 1);
        LOGI("Read result8:%d\n",buffer);//0x00

  /*
   * Set gyro Output Data Rate
   */
  lsm6dsl_gyro_data_rate_set(&lsm6dsl_ctx, GY_26Hz);
        lsm6dsl_read_reg(&lsm6dsl_ctx, LSM6DSL_CTRL2_G, &buffer, 1);
        LOGI("Read result9:%d\n",buffer);//0x00
  //lsm6dsl_gyro_data_rate_get(&lsm6dsl_ctx, testpp);
        //LOGI("Read result4:%d\n",*testpp);
  /*
   * Read samples in polling mode (no int)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分析了一下你的代码和测试结果,感觉问题还是出在I2C通信上(或者器件损坏?可能性不大)
你可以重点检 ...

按照你的方法我设置了下,现在读到数据了。只是不确定这数据是否对的。而且在我按照ST官方代码分段去设置GY的值,发现只要先设置了ODR就肯定写不进去FS,最后寄存器的值读到的是0.如果先设置FS的值,那ODR的值也设置不进去,最后读到寄存器的值也是0.所以我索性将8位数据直接写进寄存器后就可以读取数据了。不知道这个GY写进不去原因出在哪里。读取的数据如附件

读到数据的log,看是否正确

读到数据的log,看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按照你的方法我设置了下,现在读到数据了。只是不确定这数据是否对的。而且在我按照ST官方代码分段去设置 ...

你用的这个处理器应该没法在线调试吧?使用串口打印的方式分析起来比较麻烦
你可以试试我在6楼给你发的代码,这样应该能节省些时间

如果还使用现在这个代码,你可以试试在lsm6dsl_read_reg和lsm6dsl_write_reg函数里打印reg, data, len这三个变量看看结果

网友:
我用的这个处理器可以仿真,单步调试的。只是我用的还不是很熟。现在读到的原始数据是正确的,没有问题。只是现在读到的只是两轴的数据,我现在需要改下代码读六轴数据。嗯,在参考你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这个处理器应该没法在线调试吧?使用串口打印的方式分析起来比较麻烦
你可以试试我在6楼给你发的 ...

我用的这个处理器可以仿真,单步调试的。只是我用的还不是很熟。现在读到的原始数据是正确的,没有问题。只是现在读到的只是两轴的数据,我现在需要改下代码读六轴数据。嗯,在参考你的代码。感谢帮助啊@littleshrimp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这个处理器可以仿真,单步调试的。只是我用的还不是很熟。现在读到的原始数据是正确的,没有问题。 ...

OK,有问题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