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54板子无法识别了

楼主:
晚上在调试程序,后来突然不能识别了,下载软件也重装了,串口下载试了也不行,如何解决呢?
难道芯片坏了?应该不至于吧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zhang7309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同学,温柔点。

网友A:
帮你埃塔板主@沁恒USB单片机 ,如果确定是板子芯片的问题,论坛还有备用的,可以帮忙调换。

网友B:
芯片不会这么容易坏吧,有可能是数据线或者USB插头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不会这么容易坏吧,有可能是数据线或者USB插头问题

换线也不行,决定 晚上换一台电脑试试

网友C:
你那边能判断单片机能不能正常工作吗?比如最后一次烧写的程序还能运行吗? 或者换台电脑看看能不能识别?  一般情况下芯片都不会损坏的。
还有就是下载的时候,先按住测试板上download按键不松开,再上电。这时download按键可以松开了。电脑就会识别到设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那边能判断单片机能不能正常工作吗?比如最后一次烧写的程序还能运行吗? 或者换台电脑看看能不能识别 ...

最后一次下载的程序不能运行,我晚上换台电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次下载的程序不能运行,我晚上换台电脑试一下

不能运行感觉是flash数据损坏了。

网友:
换了一台电脑也一样,无法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边能判断单片机能不能正常工作吗?比如最后一次烧写的程序还能运行吗? 或者换台电脑看看能不能识别 ...

有没有可能内部时钟电路出问题?

网友D:
串口握手失败,点击下载后板子D2灯是亮的,有数据发送,握手失败,应该是单片机没反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串口握手失败,点击下载后板子D2灯是亮的,有数据发送,握手失败,应该是单片机没反应。

用的554评估板还是自制板?评估板的话,建议按照评估板使用说明操作一遍,如果是自制版,现在程序还能运行吗?建议拨打技术支持电话025-52638373 咨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的554评估板还是自制板?评估板的话,建议按照评估板使用说明操作一遍,如果是自制版,现在程序还能运 ...

评估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你埃塔板主@沁恒USB单片机 ,如果确定是板子芯片的问题,论坛还有备用的,可以帮忙调换。

管理员,板子还是不能识别,请问如何调换,谢谢

网友D:
@沁恒USB单片机 ,你好,请问会不会是单片机内部BootLoader代码损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沁恒USB单片机 ,你好,请问会不会是单片机内部BootLoader代码损坏了?

BOOT没有可能坏掉,串口下载是P16 P17,你试试看。现在上电代码也不跑了吗?340那个串口应该是可以正常识别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BOOT没有可能坏掉,串口下载是P16 P17,你试试看。现在上电代码也不跑了吗?340那个串口应该是可以正常识 ...

试了,串口能识别,下载时握手失败,p16有数据发送,板子上d2灯亮,单片机没响应,代码不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你埃塔板主@沁恒USB单片机 ,如果确定是板子芯片的问题,论坛还有备用的,可以帮忙调换。

zhang,按照我给你私信的地址,将你的开发板邮寄给沁恒。
今天按照论坛地址再给你邮寄一块新的,货运单号私信给你。

网友:
这是什么qxslcs.com

网友E:
你这个板子是不是从来没有下载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板子是不是从来没有下载成功过?

成功过,只是我在调试ADC的时候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