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6574A可编程直流电源开机故障怎么办?

楼主:
   安捷伦6574A可编程直流电源维修案例
  送修单位:某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公司
  仪器:可编程直流电源
  品牌:安捷伦
  型号:Agilent6574A
  故障描述:机器开机后,前面板无显示,只有风机转动。无法操作,无法使用。

  检测排障:
  开机,检测输入功率部分,测量A3板上TP1,TP2处的高压,300V+,属正常。
  输入功率正常,接着检测辅助电源部分,测量A3板辅助电源部分的几个测试点(+5V,+15V(3个),,-15V),如图所示。结果+15V和-15V表现正常,只有+5V电压不够,只有大约2.5V。从此电压着手排查。
  该电压由一块稳压模块提供,测量其输入也不正常,再向前一级追查,稳压模块的输入来自于另外一个稳压模块,而这个模块的输入受控于另一电压控制芯片。测量该芯片的输入输出,也不正常。
  为了确定问题是来自A3辅助电源部分,还是后级电路的影响,断开A3板和A5板的排线,再次测量前面的几个电压值,此时+5V表现正常。可见的确是后级电路影响此处。
  问题转移到了A5板,在A5板上重点排查,经过测量和测试,发现有个电压控制芯片表现可疑,经在线测量,可以确定其已经损坏,不能输出应有的电压给周边的其它芯片,导致多个芯片均不能正常工作,进而影响到前级电路。
  更换该电压控制芯片后,测量A3辅助电源部分已经表现正常。但此时仪器依然没有显示。于是向前面板控制和显示部分查找。检测前面A1板,有U6,U3等芯片表现异常,隔离测量,确诊U6已经损坏,
  更换后,U3继续表现异常,

  再代换试验,后测试输出正常。
  至此,开机后机器能正常显示,初步表现正常,面板可以操作,设置一个电压值,试着输出,得到正确输出和显示。到此,整机修复。

  本文由安泰维修整理发布,我们还要一下服务内容欢迎留言探讨咨询:
  1、仪器使用及技术咨询;
  2、测试方案及仪器选型;
  3、专业维修及计量检定;
  4、全新仪器以及二手仪器的销售;
  5、各种仪器的租赁服务。

网友A:
开机故障怎么办?没看出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故障怎么办?没看出来了啊

根据文章内的故障检测办法查找故障问题在什么位置,维修该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