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在IAR里面十六进制转成十进制为什么不成功,读取数值范围是0x0f-0x3f

楼主:
void main(void)
{   int i,t,n;
    unsigned char len = 0;
    unsigned char str[10] = {'\0'};
    unsigned char pulse[10]= {'\0'};
   unsigned char s_H;
    unsigned char s_L;
    set_32MHZ();
    uart_init(SYS_CLOCK_32MHZ , UART_BAUD_9600);

    //uart_sendstring("hello world!\r\n" , 14);

    while(1)
    {     unsigned char p;
          int sum=0;

          str[i] = uart_readstring(str , 10);
        s_H=(str[i]&0xf0)>>4;
        s_L=str[i]&0x0f;

          if(len == 0)
          {
              for(i=0;str[i];i++)
              {
                if( s_H <='9')
                  t=s_H-'0';
                else t=s_H-'A'+10;
                if (s_L <='9')
                  n=s_L-'0';
                else n=s_L-'A'+10;
                sum=t*16+n;
              }
              p=3000/sum;
              pulse[i]=p;
              U0DBUF = *pulse;
              uart_sendstring(pulse, len);
             // len = 0;
          }
    }
}

网友:
s_H=(str[i]&0xf0)>>4;
        s_L=str[i]&0x0f;

你这s_H和s_L是整数值,取值范围是0-15,你后面又当字符处理,又跟‘9’比较,又减'0'的,能对上吗

网友A:
你要先搞清楚,你要处理的输入是"0x2F"这样的串还是0x2F这样的整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搞清楚,你要处理的输入是"0x2F"这样的串还是0x2F这样的整数

输入的是字符串,但是我要实现十六转十,请教一下,这边要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的是字符串,但是我要实现十六转十,请教一下,这边要怎么处理

你现在整个处理流程都有问题,我提两点建议:
1. 把十六进制转十进制写成一个函数,函数接受两个字符的数组,返回一个整型。
2. 你串口接收凑够了两个字符之后,调用1的函数。

网友:
关键是技术太。。编程能力不行,真心做不到,谢谢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