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中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
寄存器的基本单元是D触发器,一个D触发器存储一位二进制数。问题来了,D触发器也就是说寄存器是怎么存储一段二进制数,存储过程是怎样的,CPU怎么从寄存器中得到这些二进制数(数据和指令)

网友A:
你是需要物理结构上的么?
我们某个产品的CPU的RAM是采用过6T结构的SRAM  cell(6 transistor)同样也有其他形式的,比如4T2R(4T),dual port(双口RAM,两套读写电路)

读写的原理见图片。
至于如何读写某个cell(一般是一次读8bit(8个cell),16bit,32bit等等),是由译码电路完成的,将地址比如0x0000译出来找到物理版图上某区域的bit cells(所在行和列),数据通过bl送到端口上,CPU只需要取走即可,达到读取的目的;写入的话,将数据放在端口上,译码电路将数据通过bl  update到确定的bit cell里,就达到了存储的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需要物理结构上的么?
我们某个产品的CPU的RAM是采用过6T结构的SRAM  cell(6 transistor)同样也有其 ...

十分感谢,我就是想了解物理上的结构,让我先消化一下,哈哈,看的有点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十分感谢,我就是想了解物理上的结构,让我先消化一下,哈哈,看的有点懵

普通用的话,实际上不需要关注里面的实现方式。
设计的时候才需要关注原理,即使用的是foundry提供的IP。
不过了解一下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用的话,实际上不需要关注里面的实现方式。
设计的时候才需要关注原理,即使用的是foundry提供的IP ...

是的是的,感觉和底层打交道知道这个会好一点,不懂的地方还要想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