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采样电路怎么用

楼主:
用了一个简单的单片机检测三相三线的ABC三相与三个继电器同步控制输出的A1B1C1。为了防止出现继电器损坏造成的吸合不了的情况,所以做了如下的缺相检测电路。在吸合时,A与A1,B与B1,C与C1连通,分别为三相电的三根相线。但是我不了解三相电,希望各位能够给出各位的观点,指出我电路上的不足。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网友A:
此电路恐怕无法满足检测各继电器接点是否闭合的要求。
假定三个继电器接点均闭合,那么A、B、C三点与A1、B1、C1三点相同,三光耦均导通。假定三个继电器接点均未闭合且接有负载(例如一台星接三相电动机),那么A、B、C为三相线,A1、B1、C1三点经负载联接在一起(电动机绕组阻抗远比你的153k电阻小)。所以继电器接点均未闭合等于三相检测电路星接,各光耦仍可导通,只是电流稍小些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恐怕无法满足检测各继电器接点是否闭合的要求。
假定三个继电器接点均闭合,那么A、B、C三点与A1、B ...

感谢你的回答,但是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我没有在输出端接负载,仅在一路上加了这个检测电路(如A到B1),就会引起单片机死机,而如果把这三路都去掉,那么单片机又不会死机了,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后来又把光耦换成了发光二极管,单片机引脚上拉。但是还是会引起死机。而去掉这一路就不会死机。

网友C:
假如某一项出现电阻假断相,此电路就不一定能检测出来,不如用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的回答,但是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我没有在输出端接负载,仅在一路上加了这个检测电路(如A到B1 ...

单片机死机,恐怕是接入市电的两根导线(据你说是A到B1)上载有较强烈的干扰造成的。干扰进入单片机电路最可能的途径是单片机的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死机,恐怕是接入市电的两根导线(据你说是A到B1)上载有较强烈的干扰造成的。干扰进入单片机电路最 ...

在单片机电源端其实没有明显的瞬态脉冲,这个复位问题,现在是通过阻容来吸收继电器触头两端的火花初步解决了。但是,我已经将数字与模拟电路分卡来了,控制端也是使用的光耦隔离,那么,问题果然还是只有可能是单片机电源端被干扰造成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假如某一项出现电阻假断相,此电路就不一定能检测出来,不如用电流检测电路

是的,根据之前的问题,我重新修改了一下电路,那么是不是这样就能够完成检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单片机电源端其实没有明显的瞬态脉冲,这个复位问题,现在是通过阻容来吸收继电器触头两端的火花初步解 ...

“这个复位问题,现在是通过阻容来吸收继电器触头两端的火花初步解决了”

显然是继电器触点火花造成的干扰。
此干扰是否通过单片机电源影响到单片机复位,还需要更深入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根据之前的问题,我重新修改了一下电路,那么是不是这样就能够完成检测呢

我觉得应该在a1输入端应该接入电流互感线圈,然后线口圈感应出的电压再接入你的这个电路,又用电流检测电流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根据之前的问题,我重新修改了一下电路,那么是不是这样就能够完成检测呢

你是要检测三继电器触点是否闭合。
可以考虑检测继电器触点之后三相相电压,即检测继电器之后三条相线对零线电压。这要求接入零线。如果不能接入零线,可以用三支电阻星接构成人工零点。三支电阻的阻值为光耦输入电阻的几分之一即可。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电路的检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