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母线电压,用耐压值较低的Mos管代替IGBT

楼主:
是不是要串联几个?需要注意什么?还有PCB Layout有没有规定的安全间距,比如P端和N线之间间距?间距小了会烧板子?

网友:
“需要注意什么?”
如果是几支MOS管串联,需要注意的事情太多了。
第一件:如何驱动几支串联的MOS管?

网友:
用多个MOS串联代替IGBT的方法明显是不明智的

网友:
什么应用需要用管子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