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LM358构成的跟随和比较电路,比较部分不是很懂,求解释

楼主:
图中黑色线围起来的部分不是很清楚,只是大概判断出它和后面的运放一起构成比较器,但是具体是怎么工作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A:
黑色线框起来部分里面的两支二极管和电容C11电阻R14、R19,好像没有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色线框起来部分里面的两支二极管和电容C11电阻R14、R19,好像没有什么用。

但是在PCB上确实存在,电路稳定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在PCB上确实存在,电路稳定工作

“没有什么用”并不是说该电路不能工作,而是说这几个元件多余,去掉后对电路工作也没有什么影响。
首帖电路,甚至U5A这个运放构成的跟随器都多余,如果电源VCC1电压大于5V。因首帖图中并未标注电源电压,所以2楼我并没有说U5A多余。
另外,如果Input处是上升下降沿都足够陡的脉冲且有足够的驱动能力,那么U5B也多余。也就是说,整个电路都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