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电位器信号输入开发板中?

楼主:
本人初学者,想尝试画块板子,用两个旋转电位器模拟汽车驾驶员控制的油门和刹车,然后将电位器输出信号输入开发板中,但具体过程不知如何实现,请教大神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既然是“用两个旋转电位器模拟汽车驾驶员控制的油门和刹车”,那么你的开发板必须具有模拟量输入口,否则无法直接输入。

网友A:
电位器有3个引脚,两端接电和地,中间输出分压后的电压,使用ADC采集这个电压和电位器的供电电压比较可以得到电位器的大致位置

网友B:
电位器电源和地进行合适的连接。电源电压值要合适,确保怎么转动,可调电压的引脚输出电压都不超过单片机对应io的承受范围。找到开发板上,adc的输入端。飞线连接。注意共地。然后就是写程序读电压值。

网友C:
用ADC采集就行了呀,将电位器三个脚一个接电源,一个接地,另外一个接一个模拟输入的引脚,然后用ADC来采集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ADC采集就行了呀,将电位器三个脚一个接电源,一个接地,另外一个接一个模拟输入的引脚,然后用ADC来采集 ...

那画板子时直接把2号输出引脚接入ADC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电源和地进行合适的连接。电源电压值要合适,确保怎么转动,可调电压的引脚输出电压都不超过单片机对 ...

谢谢!请问电位器是用开发板上的电源供电,还是单独在所画的板上加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画板子时直接把2号输出引脚接入ADC就可以了?

你板子上有外接的ADC吗?有的话直接接上就行了,也可以用MCU上的ADC,还是要看你怎么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有3个引脚,两端接电和地,中间输出分压后的电压,使用ADC采集这个电压和电位器的供电电压比较可以得 ...

不太明白,那电位器的供电电源是开发板上的电源,还是在所做的板子上另加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太明白,那电位器的供电电源是开发板上的电源,还是在所做的板子上另加一个?

电位器可以用开发板上的电源
电压最好和开发板上的adc参考电压相等
如果没有独立参考电压可以用avdd(模拟电源)
如果没有avdd也可以用dvdd(数字电源)
这取决于你开发板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请问电位器是用开发板上的电源供电,还是单独在所画的板上加一个?

用开发板上的就可以。电源和地都连开发板上的。电压值合适就行了。没必要为一个电位器画一个板。前期测试可以这样。

网友:
楼主是如何把电位器输出信号输入开发板中,这个是关键,好像没有说明白,不如画个图示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