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灯带怎么增加指示灯

楼主:
大家好!

应用电路如图所示。一灯一像素的5V灯带,RGB变化的,光源内置IC。现想增加一个指示灯,目的是剪切作指示使用。问题是反接电源,灯带就短路了,正接灯带亮,指示灯也亮,不能这样用。

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现想增加一个指示灯”
你想要这个指示灯指示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想增加一个指示灯”
你想要这个指示灯指示什么?

量尺寸,剪切灯带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尺寸,剪切灯带用

用机械方法量尺寸,是最简单、最可靠、也是成本最低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机械方法量尺寸,是最简单、最可靠、也是成本最低的办法。

问题是灯与灯的排布很密,包了外皮后看不到。如果用机械方法,不好对位,测量不准,容易剪坏光源。所以要加个指示灯来相当于定位。

网友C:
在SK6812的1脚和3脚处串联一个电阻和发光二极管,最好是发白光的,不然你的RGB三色灯亮起来后,两个灯的颜色会叠加就变色了,白光影响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SK6812的1脚和3脚处串联一个电阻和发光二极管,最好是发白光的,不然你的RGB三色灯亮起来后,两个灯的颜 ...

这个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不知怎么加指示灯?串电容,用交流也不行

网友:
按长度做个剪切模子才是最方便准确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