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低功耗模式如何唤醒

楼主: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到低功耗。进入低功耗模式,如何唤醒呢?
在例程里有通过按键唤醒的,可是板子上没有按键?
请问高手,如何唤醒呢?可不可以用定时器唤醒或者串口中断唤醒?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用定时器来唤醒的,也可以用外部中断来唤醒,串口中断只是外部中断的一种,还有好多外部中断可以唤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