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输出滤波电路

楼主:
  目前做了一款驱动器板子,驱动输出峰值处杂波太大,会出现不规律啸叫,外围搭建了一个简单滤波,但是效果不太明显,而且上电30秒左右电容爆掉了,求助各位给些建议和指导。  有没有更好一点的滤波方案,求指导。

网友A:
这是驱动器电路?严重怀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驱动器电路?严重怀疑。

不是啊,驱动电路搭建一个H桥电路,但是输出干扰很大,这是外围一个简单滤波

网友:
再简单的滤波电路,既然想讨论,也要把参数说一下吧,
电容仅仅就是200uF,,耐压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驱动电路搭建一个H桥电路,但是输出干扰很大,这是外围一个简单滤波

这是外围一个简单滤波

这是滤波电路?同样严重怀疑。

网友:
电容的耐压值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