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NUCLEO-IKS01A2测评] 移植IKS01A1例程

楼主:
 1、在mbed上的例程是基于X-NUCLEO-IKS01A1的,其中因为元件差别比较大,除了温湿度和压力传感器以外都是新的型号。所以在上一次评测中,只能使用温度数据的读出。
这次移植了该例程,并导入了新的库,测试成功。

2. 代码

/* Includes */
#include "mbed.h"
#include "XNucleoIKS01A2.h"

/* Instantiate the expansion board */
static XNucleoIKS01A2 *mems_expansion_board = XNucleoIKS01A2::instance();

/* Retrieve the composing elements of the expansion board */
static GyroSensor *gyroscope = mems_expansion_board->acc_gyro;
static MotionSensor *accelerometer = mems_expansion_board->accelerometer;
static MagneticSensor *magnetometer = mems_expansion_board->magnetometer;
static HumiditySensor *humidity_sensor = mems_expansion_board->ht_sensor;
static PressureSensor *pressure_sensor = mems_expansion_board->pt_sensor;
static TempSensor *temp_sensor1 = mems_expansion_board->ht_sensor;
static TempSensor *temp_sensor2 = mems_expansion_board->pt_sensor;

/* Helper function for printing floats & doubles */
static char *printDouble(char* str, double v, int decimalDigits=2)
{
  int i = 1;
  int intPart, fractPart;
  int len;
  char *ptr;

  /* prepare decimal digits multiplicator */
  for (;decimalDigits!=0; i*=10, decimalDigits--);

  /* calculate integer & fractinal parts */
  intPart = (int)v;
  fractPart = (int)((v-(double)(int)v)*i);

  /* fill in integer part */
  sprintf(str, "%i.", intPart);

  /* prepare fill in of fractional part */
  len = strlen(str);
  ptr = &str[len];

  /* fill in leading fractional zeros */
  for (i/=10;i>1; i/=10, ptr++) {
    if(fractPart >= i) break;
    *ptr = '0';
  }

  /* fill in (rest of) fractional part */
  sprintf(ptr, "%i", fractPart);

  return str;
}

/* Simple main function */
int main() {
  uint8_t id;
  float value1, value2;
  char buffer1[32], buffer2[32];
  int32_t axes[3];

  printf("\r\n--- Starting new run ---\r\n");

  humidity_sensor->read_id(&id);
  printf("HTS221  humidity & temperature    = 0x%X\r\n", id);
  pressure_sensor->read_id(&id);
  printf("LPS25H  pressure & temperature    = 0x%X\r\n", id);
  magnetometer->read_id(&id);
  printf("LIS3MDL magnetometer              = 0x%X\r\n", id);
  gyroscope->read_id(&id);
  printf("LSM6DS0 accelerometer & gyroscope = 0x%X\r\n", id);

  wait(3);

  while(1) {
    printf("\r\n");

    temp_sensor1->get_temperature(&value1);
    humidity_sensor->get_humidity(&value2);
    printf("HTS221: [temp] %7s°C,   [hum] %s%%\r\n", printDouble(buffer1, value1), printDouble(buffer2, value2));

    temp_sensor2->get_fahrenheit(&value1);
    pressure_sensor->get_pressure(&value2);
    printf("LPS25H: [temp] %7s°F, [press] %smbar\r\n", printDouble(buffer1, value1), printDouble(buffer2, value2));

    printf("---\r\n");

    magnetometer->get_m_axes(axes);
    printf("LIS3MDL [mag/mgauss]:  %7ld, %7ld, %7ld\r\n", axes[0], axes[1], axes[2]);

    accelerometer->get_x_axes(axes);
    printf("LSM6DS0 [acc/mg]:      %7ld, %7ld, %7ld\r\n", axes[0], axes[1], axes[2]);

    gyroscope->get_g_axes(axes);
    printf("LSM6DS0 [gyro/mdps]:   %7ld, %7ld, %7ld\r\n", axes[0], axes[1], axes[2]);

    wait(1.5);
  }
}

3. 分析
其中的创建instance是关键,这次的范例,在没有设定引脚的null参数下,也判读后创建,避免了自己引脚不熟悉的结果,其中I2C用的是D14和D15
static XNucleoIKS01A2 *mems_expansion_board = XNucleoIKS01A2::instance()
之后,需要声明传感器的读取变量,
/* Retrieve the composing elements of the expansion board */
static GyroSensor *gyroscope = mems_expansion_board->acc_gyro;
static MotionSensor *accelerometer = mems_expansion_board->accelerometer;
static MagneticSensor *magnetometer = mems_expansion_board->magnetometer;
static HumiditySensor *humidity_sensor = mems_expansion_board->ht_sensor;
static PressureSensor *pressure_sensor = mems_expansion_board->pt_sensor;
static TempSensor *temp_sensor1 = mems_expansion_board->ht_sensor;
static TempSensor *temp_sensor2 = mems_expansion_board->pt_sensor;

这些传感器都在声明变量的时候初始化了,因此,不必再设定init指令,
在显示的数据中,还不是很正确,因为很多参数没有正确量化。不过,这个例程,可以供仔细分析和调试了。

网友:
汇总贴:X-NUCLEO-IKS01A2测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8428-1-1.html
个人汇总贴:
[X-NUCLEO-IKS01A2测评]—by 北方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744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