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一个阈值比较电路有些问题

楼主:
图中电路不加R27的时候,无法输出高电平,灯一直亮,加了R27,就好了,什么原理?

网友A:
有没有想过 不加R27的时候 把R10变成1K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想过 不加R27的时候 把R10变成1K试试

试过,没用

网友B:
你那个电位器R8在什么位置?R8电阻值过小,则比较器同相输入端电位可能超过允许值。

网友C:
最起码说清楚运放还是比较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电位器R8在什么位置?R8电阻值过小,则比较器同相输入端电位可能超过允许值。

就是输入端电阻阻值选择不正确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起码说清楚运放还是比较器

比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电位器R8在什么位置?R8电阻值过小,则比较器同相输入端电位可能超过允许值。

那为什么加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输入端电阻阻值选择不正确是吧

“就是输入端电阻阻值选择不正确是吧”
不是,是这个:

网友E:
比较器393的输出是要接一个上拉的,R27就是上拉电阻,你百度一下,这种图很多

网友F:
393是OC输出。。。。

网友:
有些问题就赶快弥补qxslcs.com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较器393的输出是要接一个上拉的,R27就是上拉电阻,你百度一下,这种图很多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393是OC输出。。。。

R10不是上拉电阻嘛?

网友:
不对,R10不是上拉电阻吗?

网友G:
不深究的话,不算R10和LED,比较器电路加上拉电阻R27就可以输出高低电平了,一般OC的比较器就是这么用。

R10不是上拉,虽然看起来差不多,其实这边的疑问就是:OC输出开路的时时候,此时如果没有R27是拉不上高电平的,相当于悬空。但问题是如果是悬空,灯不应该亮,比较器输出端应该是高电平,也就是楼主理解的“上拉”。而实际灯亮了,表示有电流进比较器了。看了看393的框图,表示木有看出来为什么,等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深究的话,不算R10和LED,比较器电路加上拉电阻R27就可以输出高低电平了,一般OC的比较器就是这么用。

...

版主解释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