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画pcb时候过孔外的白色圈和紫色圈表示什么含义啊

楼主:
如图

网友:
中间棕色是挖空的,白色是焊盘,最外面的紫红色表示什么啊?选中TOP SOLDER层的话,是全亮的,我的理解是白色圈和紫色圈都会漏出铜皮,但是白色圈是孔在内电层的厚度,是真正跑电流的,而紫色圈儿只是在顶层和底层表面跑电流,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新人第一次发帖,恳请大佬们指导指导

网友:
还是说,紫色圈是为了保证得到我们想要的尺寸的过孔,为了避免绿油上的过多而留出来的类似余量的东西,白色圈是在顶层上,白色圈的内径才有薄薄得一层铜皮来与底层相连?

网友A:
你理解的不太对哦。棕色的是表示这个焊盘挖的孔哦。就是实际板子上的孔径大小哦,白色的圈是用来上锡膏的哦,就是焊接的时候焊接的涂料会沾的位置哦,紫色的是阻焊层哦,也就是说阻止焊接,这样保证锡膏在里面不会外扩哦。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的不太对哦。棕色的是表示这个焊盘挖的孔哦。就是实际板子上的孔径大小哦,白色的圈是用来上锡膏的哦 ...

这是过孔,不是用来刮锡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过孔,不是用来刮锡膏的。

跟焊盘其实一样的啊。白色的就是可以上锡膏的,过孔可以盖油处理,盖油也就是把可以上锡膏的地方给盖上绿油这样就上不了了。把他当过孔那就是这个是过孔盖油的区域。

网友:
拿这个图慢慢比对。

网友C:
土黄色的是孔,也就是挖空的,白色的是焊盘,也就是上焊锡的地方,外面的紫色的是阻焊层,防止锡膏外流的的

网友:
每一层对应一种颜色。必须要知道每一层的含义或意思,这是基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的不太对哦。棕色的是表示这个焊盘挖的孔哦。就是实际板子上的孔径大小哦,白色的圈是用来上锡膏的哦 ...

请问在顶层走线的话,走线的周围也有一个阻焊层,这个阻焊层的宽度是在规则里设置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的不太对哦。棕色的是表示这个焊盘挖的孔哦。就是实际板子上的孔径大小哦,白色的圈是用来上锡膏的哦 ...

我理解的阻焊层不是负片吗,在阻焊层上画一条线不是表示这条线上不要上绿油的意思吗?恳请大佬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土黄色的是孔,也就是挖空的,白色的是焊盘,也就是上焊锡的地方,外面的紫色的是阻焊层,防止锡膏外流的的

我理解的阻焊层不是负片吗,在阻焊层上画一条线不是表示这条线上不要上绿油的意思吗?麻烦指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在顶层走线的话,走线的周围也有一个阻焊层,这个阻焊层的宽度是在规则里设置的吗?

他有个默认的,你也可以进行规则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理解的阻焊层不是负片吗,在阻焊层上画一条线不是表示这条线上不要上绿油的意思吗?麻烦指导下。。

可以这么理解哦。你弄了个阻焊区域的话就相当于这个区域开窗了。是不盖绿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理解的阻焊层不是负片吗,在阻焊层上画一条线不是表示这条线上不要上绿油的意思吗?麻烦指导下。。

你说的什么意思?我好像理解不了你的话,不想要这个的话也可以不显示呀,可能不显示你就会看的习惯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哦。你弄了个阻焊区域的话就相当于这个区域开窗了。是不盖绿油的

可是过孔外面的紫色圈儿不是在阻焊层吗,那不就是不上绿油吗?但是实际上却是上绿油的呀,这个怎么理解呀?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