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鲁兹仪表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
现有故障科鲁兹仪表一枚:
电瓶亏电,使用外接电瓶启动车之后,就发现仪表盘乱了。换了新电瓶,故障依旧:

通电不启动车,转速表指向4,水温表指向正下方(85度),油表不确定(貌似是准的),速度表指向0不动,电子屏无显示。见图一。启动车跑起来后,转速表指向8的后面不动,水温表指向正下方(85度),速度表与实际速度不匹配,40公里以下指向40,跑40指向60,跑60指向80,跑80显示90,跑100显示105。电子屏无显示。方向盘较出问题之前,略感沉重。见图二。经过半个月的摸索,多次编程,电子屏有显示,但里程小结错误。熄火后,各仪表指针归零但颤动(貌似是残余静电引起?)直至几分钟后才静止(残余静电消失?)换同款车的表,无故障。确定是仪表问题。拆开仪表,发现线路板无明显损坏、灼烧痕迹,步进电机没有问题。估计是哪个大芯片或者电容内部有问题。各位前辈对这个问题有没有经验?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
换同款车的表,无故障,那就换呗……难道打算修?这玩意修出事就不好了,真要车有问题,却不报警,就不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同款车的表,无故障,那就换呗……难道打算修?这玩意修出事就不好了,真要车有问题,却不报警,就不惨了 ...

所有故障灯没有问题,自检过程没问题,只是自检完成后,转速表指针和水温表指针就刷的指向了不该指向的位置。

网友:
你这是硬件问题,找专业修仪表的吧

网友:
很明是车的组合仪表有问题,控制转速和水温的电机部分问题
怎么能说自检过程没问题

网友:
软件问题吧,由于电压过低导致软件配置错误无法恢复了?软件复位有用吗。

网友:
换同款车的表,无故障,那就换呗……难道打算修?这玩意修出事就不好了,真要车有问题就惨了!

网友:
怀疑低压时,造成芯片里的软件程序出现问题,估计恢复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