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低功耗模式为什么电流这么大

楼主:
最近搞的项目用到低功耗。我找了几个例子,睡眠、停机、待机。
程序烧进去用万用表测电流,最少10几个毫安,多的40几个毫安。
怎么回事啊?那么大?不知道是不是例程有问题。
谁搞过低功耗,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
十几个毫安还搞个毛的低功耗,你用哪个例子测试的?我记得以前做过,应该是几个微安吧,几十毫安有点吓人

网友:
网上找的例子。你程序还在吗?分享一下

网友A:
测试方法也很重要,注意外设和仿真器的影响

网友:
以前搞过AVR的低功耗,不过都忘了差不多了.印象中低功耗模式也会有好几种,对应着关闭不同的外围电路.仔细读读低功耗那块的datasheet,低功耗不难,但datasheet一定要吃透.

网友B:
把外设先关了吧,显示屏是电老虎。

网友:
排除外围的干扰。把影响功耗的外围元件都断开。只保留最小系统。在程序上,把外设能关的都关了。 看看效果

网友:
如果外设比较多的情况下,要一一对硬件进行排除的,首先从整机的供电电路开始查,再到GPIO,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方法也很重要,注意外设和仿真器的影响

没用仿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外设先关了吧,显示屏是电老虎。

没有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