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usb电源接到电路中测到电源和地之间电压只有0.5v,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3.3vusb电源接到电路中测到电源和地之间电压只有0.5v,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从什么地方找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从什么地方找问题

测量电流,看是否负载过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电流,看是否负载过重。

没有电流

网友C:
应该知道电路的是干什么的,
再把这3.3V 断开,看电压是否还正常
也许是3.3V 电压功率小,负载有点大
或电路种某器件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知道电路的是干什么的,
再把这3.3V 断开,看电压是否还正常
也许是3.3V 电压功率小,负载有点大
或 ...

谢谢,我再看看

网友:
把负载完全断开,看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最好用示波器看,看输出电源的芯片手册。他有一些参数。接一个手册中的负载。看看电压多少。

网友D:
可能原因太多了……比方说,你的万用表坏了…… 先测有没有输出,输出电压,然后检查一下线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能原因太多了……比方说,你的万用表坏了…… 先测有没有输出,输出电压,然后检查一下线路吧!

用万用表直接测量电源是3.3v,接入电路再测量电源是0.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直接测量电源是3.3v,接入电路再测量电源是0.5v

那问题肯定就是电路上了,没有电路图或是实物很难说!

网友D:
还可能过载导致你的电源保护了~!你直接用电阻测一下电路板的正负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可能过载导致你的电源保护了~!你直接用电阻测一下电路板的正负极电阻

电阻4k

网友:
找到了,1117引脚封装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