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54测评<二>触控点灯

楼主:
//按Key3控制 P1^6灯的开和关

//新建工程,添加TouchKey.C,Debug.C两个文件

#include "..\Public\CH554.H"
#include "..\Public\Debug.H"
#include "TouchKey.H"
//#include "stdio.h"

//#pragma  NOAREGS
sbit Led = P1^6;

main( )
{
        UINT8 i;
        CfgFsys( );
        mDelaymS(5);
        P1_MOD_OC=P1_MOD_OC | (1<<6); //设置P1^6为弱上拉
        P1_DIR_PU=P1_MOD_OC | (1<<6);

        P1_DIR_PU &= 0x00;
        TouchKeyQueryCyl2ms();
        GetTouchKeyFree();
        Led = 0;
        mDelaymS(100);
        Led = ~Led;

        while(1)
        {
                TouchKeyChannelQuery();
                if(KeyBuf)
                {
                        if(KeyBuf==3) Led = ~Led;
                        KeyBuf        = 0;
                }
                mDelaymS(100);
        }
}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吴下阿蒙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K4测试没成功过。
代码功能是按一下K3开灯,再按一下关。

网友A:
你把P1口的内部上拉给关了,没上拉了,当然IO不能正常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P1口的内部上拉给关了,没上拉了,当然IO不能正常输出了

P1不需要上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