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54能否做一个软件加密狗?

楼主:
既然ch554可以做usb应用,那么做一个加密狗是不是也可以的,最简单的,就是向程序提供一个口令("This is ch554"),如果口令相符,相程序继续运行,否则退出。

网友:
当然可以!但是这种方式太简单了,容易被破解呀……加密狗肯定要有加密芯片,或者算法加密来保证有效性,否则还不如果让人家联网提供CD-KEY呢。

网友A:
可以让程序,给USB发送一个串字符,串字符由机器硬件码经过加密算法生成硬件字符,CH554收到硬件字符后就依据字符锁定一个依硬件字符生成的算法,并存到EEPROM里面,CH554只要接收成功一次后,就锁定,每次依算法给一个key给USB发给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让程序,给USB发送一个串字符,串字符由机器硬件码经过加密算法生成硬件字符,CH554收到硬件字符后就依 ...

具体怎么做可以指点一下吗?
我的要求就是把接收到每一个字符全部ASC码加一并返回就好。

网友:
很想成为伸手党,脸皮有点厚。
一点一点学,以后有问题再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