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中画矩形框

楼主:
PCB板中如何快速画出已知长宽的矩形框?

网友A:
双击线段,设置线段的起点和终点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击线段,设置线段的起点和终点位置

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样,谢谢!

用x,y坐标点设置

网友:
谢谢,知道了,双击进去输入线段的起始XY坐标和终止XY坐标。

网友:
要么利用坐标,要么使用CAD画出来,然后再将DXF或者DWG的文件导入keepout层作为板框

网友:
直接放PAD开矩形孔

网友: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