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刷新频率在1khz以上的显示屏,或者相关显示方法,配合单片机用的

楼主:
因为研究需要,所以需要显示设刷新率在1khz以上,不考虑黑白还是彩色,可以是局部刷新,有显示屏做的到吗?

网友:
LED点阵,扫描速度自己定。

网友:
大约只有LED点阵还需要考滤移位速度,……要这么高有频率干嘛…… 刷新120就可以做3D了, 肉眼也看不出来呀,做光网通讯?

网友:
冠荣电子二极管免费送样品

网友:
要求刷新率在1khz以上
不过,一般显示屏刷新率达到300HZ,应该另外增加和做控制了,做个控制系统都可以轻松到1000HZ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