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汇编入门遇到的小问题

楼主:
     教材中的一句代码有些不理解,因为刚开始学习,所以请不要嫌弃
         START: MOV P1,#0FFH
                     MOV P2,#0FFH
                     MOV DPTR,#TABLE     ;就是这里的"#TABLE"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
          TABLE: ACALL PRADD
                     ......

网友:
这个好像可以理解成下一句执行ACALL PRADD。

网友:
MOV DPTR,#TABLE     ;就是这里的"#TABLE"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DPTR是相当于C中的指针吧,我猜应该是把#TABLE所在的地址赋给DPTR

网友:
开始学习51时汇编最好了,能深 入了解底层,我才开始学的时候也是从汇编开始的,楼主加油

网友:
MOV DPTR,#TABLE     ;就是这里的"#TABLE"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
          TABLE: ACALL PRADD

TABLE是程序的地址标号,DPTR是 16位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加上累加器A可以用JMP @A+DPTR指令 可以实现跳转。要详细看下汇编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V DPTR,#TABLE     ;就是这里的"#TABLE"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
          TABL ...

非常感谢

网友:
#TABLE是数据表的首地址的意思

网友:
TABLE 里放的是地址   把这个地址给DPTR  就可以跳转了

网友:
TABLE 地址给 地址指针DPTR。
方便后面的查表或指定跳转。

网友:
一级代理,免费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