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
关于Arduino的中断设置有简单的应用程序吗(何时进中断,出中断)?还有就是在处理中断的时候又来了中断请求,这个时候如何处理呀?

网友A:
中断有优先级,同等级别,如果前一个不出来,后一个是进不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断有优先级,同等级别,如果前一个不出来,后一个是进不去的,

那应用程序这个我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用程序这个我应该怎么解决呢?

中断里边不应该做长时间的事情,只做一些简单的标志,退出中断后在主程序里处理

网友:
谢谢呀,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