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明白的问题

楼主:
既然 Routed=100% 为什么还要报这个警呢

网友:
Routed=100% 是通知信息,不一定Alarm information,或者是Error message

网友:
在altium designer 查看布线完成信息有如下方法,

网友:
报警的原因是因为  orphaned copper  ,说明顶层这几个地方的铜皮没有连上+5V的网络

网友:
orphaned copper是孤立的铜皮的意思。

网友:
这应该只是一个通知信息,告诉你+5V和+9V的网络上有如下的元器件,并不是所谓的报错,报错信息楼上的已经告诉你怎么找了

网友:
设置很重要

网友: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