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ensorTile和EXCEL对双声道麦克风的数据进行简单分析

楼主:
使用的方法是在代码里将声音保存到数组
利用IAR调试模式把数据保存到电脑
再导入EXCEL
通过EXCEL的数据分析工具进行分析
在AudioLoop里定义2个数组和一个索引
int16_t audio_out1[4096];
int16_t audio_out2[4096];
int16_t audio_out_index = 0;
在AudioProcess函数里把左右2个麦克风的音频数据添分别加到定义的2个数组
audio_out_index达到数组界限时从零开始
  for(indexIn=0;indexIn
  {
    audio_out_buffer[IndexOut++] = PCM_Buffer[indexIn];
    audio_out_buffer[IndexOut++] = PCM_Buffer[indexIn+1];

    audio_out1[audio_out_index] = PCM_Buffer[indexIn];
    audio_out2[audio_out_index] = PCM_Buffer[indexIn+1];
    audio_out_index++;
    if(audio_out_index >=4096)
    {
      __NOP();
      audio_out_index = 0;
    }
  }
对着麦克风吹哨的同时将断点打在__NOP();处
在Watch窗口展开数组
在Watch窗口点右键选择Save to File
打开保存的Watch1.log文件(保存时默认文件名)
分别复制audio_out1和audio_out2下边的0~4095行数据再粘贴到EXCEL
并为数据添加声道标识
在EXCEL里选中B列和F列选择插入->拆线图
生成时域数据,由于数据过多,波形比较密集
在图表波形处单击右键选择“选择数据”
将4067改成100
生成新的波形
选择数据->数据分析->傅利叶分析
输入区域选择B2~B2096,输出区域选择I列,生成左声道数据
利用同样的方法生成右声道数据到J列
生成后的数据
通过IMREAL(I?)得到左声道的实部
通过IMAGINARY(I?)得到左声道的虚部
通过SQRT(实部^2+滤部^2)计算左声道模值
模/4096计算直流分量的幅度
模/4096/2 计算其它频率的幅度
此处公式错误,应为“模/(4096/2) ”实际结果会比图片中的结果大4倍
选择幅度列插入拆线图查看频谱
插入索引和频率列,使用(索引-1)*采样率/样本数计算不同索引处的频率
在频域图表上点右键->选择数据->水平(分类)轴标签->编辑,选择P(频率)列
图表的X轴对应频率数据
编辑图表数据列样本数放大图形
放大后的图形

网友A:
很好,i2s编程熟悉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i2s编程熟悉不?

了解过,不过用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