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11.1 提示unsupported family:Max ii

楼主:
在9.0下面编译正常的,但是在11.1下面编译就有问题了,我的11.1是安装在d盘的,同时我也安装了device,device也是安装在d盘的。quartus ii 11.1 提示unsupported family:Max ii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在quartus ii 11.1的器件列表中找找,能不能找得到你对应的MAX II器件,估计找不到吧。

网友:
软件没有破解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quartus ii 11.1的器件列表中找找,能不能找得到你对应的MAX II器件,估计找不到吧。

能找到,不然我怎么建立工程。

网友:
提示成功破解了的。

网友:
显示提示NIOS II成功破解了的啊。后面找了一个全部破解的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