栅极电阻参数如何选取?

楼主:
这是在网上搜到的一个图,用于驱动12/24V的直流电机,电机正常工作电流在60/70A左右,堵转可能更大,选的MOSFET管为irfs7434;栅极电压为正负20V,为保证栅极电压迅速达到10V以上,R4选的10R,但R5和R6怎么选。12V供电时没问题,但供电是24V时(有可能会超过3~4V),如果R5和R6较大,栅极电压就超过20V,如果较小,12V时又不满足要求。

网友:
楼主这个“在网上搜到的一个图”,可曾实际搭出电路实验过?若没有搭出电路,是否仿真过?

网友A:
图中二极管D1是怎么回事?按照图中D1的接法,MOS管根本不可能得到漏极电压,当然也就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B:
图好像就没有帖完整,R5和R6很明显是分压。R4选的10R也会有个延时也不会 什么迅速到10V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二极管D1是怎么回事?按照图中D1的接法,MOS管根本不可能得到漏极电压,当然也就无法正常工作。

D1是续流二极管,实际接线中电机适合D1并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好像就没有帖完整,R5和R6很明显是分压。R4选的10R也会有个延时也不会 什么迅速到10V以上

恩,R5和R6确实是分压,迅速也是相对的,只能说会更快一点。栅极电压值也是由R4和R5、R6分压得到,现在就是想让栅极电压更快的到达饱和导通电压,所以才选R4为10R,但R5、R6怎么选?当供电电压在24~30V时会不会超过栅极电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