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问题

楼主:
能够初始化成功(可以打开光标,初始化命令应该是发送成功了),但是就是不显示数据。Vo接的是10K电位器,从0-10K都调了也不显示。硬件应该没问题,否则开光标指令不会显示。

网友:
单片机用的是stm32F 103  LCD是用的端口C驱动的 LCD是3.3V的

网友A:
“Vo接的是10K电位器,从0-10K都调了也不显示”这个好像只是能够调节亮度吧,跟你显不显示没有多大关系吧,你怎么知道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o接的是10K电位器,从0-10K都调了也不显示”这个好像只是能够调节亮度吧,跟你显不显示没有多大关系吧, ...

发送开关光标指令能够显示或关闭光标。说明指令是发送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送开关光标指令能够显示或关闭光标。说明指令是发送过去了

这就能代表你的硬件没有问题?我看不见得吧,只要没有闫震你的猜想,一切都有可能存在问题,不要那么绝对

网友:
看看lcd是不是需要5

网友C:
v电源供电,如果是,那么用3.3v的电源,怎么调都不会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v电源供电,如果是,那么用3.3v的电源,怎么调都不会显示的

解决了 先数据的时候把RS端口给初始化了  因为用的都是PC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