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偏置代码ADC的高八位为什么要乘以256?为什么ADC的数值设置成30,来达到稳定?

楼主:
//AD初始化
void AD_int(void)
{
        u8 value,i;
        u16 ADC_TDR_tmp;

        ADC2->CSR = 10; //AIN10通道选择
        //select 4MHz clock based on 16MHz fMaster (div4), single mode
        ADC2->CR1 = 0x20;

        ADC2->CR2 = 0x08;//数据右对齐
        ADC2->TDRH=0x24;//AIN13 AIN10禁止施密特触发
        ADC2->CR1 |= 0X01;//使能ADC

        value=30;
        while(value--); //等待ADC稳定

        ADC2->CSR &= 0x7f;//清EOC标志
        ADC2->CR1 |= 0x01;//启动AD

        i=0;
        do{
                if(ADC2->CSR&0x80)//转换结束
                        {
                                DIin=ADC2->DRH*256+ADC2->DRL;//电流偏置代码获取
                                ADC2->CR1 |= 0x01;//启动AD
                                i++;
                        }
         }while(i<20);//第20次采集作为电流真实偏置代码处理

        ADC2->CSR |= 13; //AIN13通道选择
        ADChan=0;
        ADC2->CSR &= 0x7f;//清EOC标志
        ADC2->CR1 |= 0x01;//启动AD
}

电流偏置代码ADC的高八位为什么要乘以256?为什么ADC的数值设置成30,来达到稳定?

网友:
30不是ADC设置,是系统延时,等待adc使能完成

网友A:
12位ADC为8位+4位=4096 ,8位=256,4位=16,256*16=4096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位ADC为8位+4位=4096 ,8位=256,4位=16,256*16=4096

DIin=ADC2->DRH*256+ADC2->DRL;
这个ADC是10位的,不是12位。为什么高位乘以256,低位不变

网友A:
ADC2->DRH保存了高2位
ADC2->DRL保存了低8位

ADC2->DRH*256相当于把高2位左移8位也可以写成ADC2->DRH<<8

网友:
高位乘以256确实有点烧脑,高低位拼接用位移也许更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2->DRH保存了高2位
ADC2->DRL保存了低8位

ADC2->DRH*256相当于把高2位左移8位也可以写成ADC2->DRH

   这个转换工具哪里找的啊?可否发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