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到的论坛活动送的U盘打不开

楼主:
参加论坛活动,运气比较好,获得一个U盘,但是今天收到之后,发现U盘打不开,如下:

今天收到的U盘:

是U盘坏了,还是软件驱动的问题?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A:
换一个优盘插到电脑上试试

网友B:
哈哈,你算问对人啦,你的那个新的U盘,同USB接触不好,应换一个U口,不行再换一台电脑U口试试,一般都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算问对人啦,你的那个新的U盘,同USB接触不好,应换一个U口,不行再换一台电脑U口试试,一般都能好

换了好几台电脑试了,全都读取不了U盘。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优盘插到电脑上试试

试过了,没用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用钳子,把边上的铁片搞 一下,让它正好同USB口相当,也就是说,你的新U盘的铁片,把USB PCB那四个条给架空了

网友:
实在没有好,就只能联系管理了

网友:
这种裸接头特别容易接触不良,不晓得为啥现在u盘要用这种

网友:
我的这个就被我改造了,这种头太不好了,往电脑上插得时候还特费事

网友C:
TE公司的设计,TE是连接器件厂家,这种U盘不知道他们怎样让客户方便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TE公司的设计,TE是连接器件厂家,这种U盘不知道他们怎样让客户方便使用的

这个u盘绝对是找的打标订制的,u盘质量也都一般

网友:
TE的U盘质量很差,我有一个第一次插电脑上就无法识别

网友:
看来不是我一个人收到的有问题哦,我的在右下角提示有U盘,但我的电脑里却看不到

网友D: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质量真不行,能识别USB,就是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质量真不行,能识别USB,就是打不开

看来大家都遇到了这个问题,是U盘不行呀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这个U盘确实有问题…很差劲,记得之前收到过一个嵌在银行卡大小的卡片中间的那种的,比这个都要好用点

网友:
俺的 也一样能识别但读不了,格式化不了,也量产不了。换了四台电脑,都一样没法用

网友:
收到罗技鼠标 表示给力 可惜没有键盘

哦 好像跟这个帖子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