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280采集数据有点飘

楼主:
两片ad7280a级联,主7280和另外一块7280,现在采集六节电池电压,每块7280采集3节,3节电池分别对应7280的1、2、6通道。现在mcu与7280通信上了,采集了一些数据,如图所示,左边三列为主7280采集,右边三列为另外一块7280采集所得,从图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主7280的采集精度差,波动有15mv左右,另外一块7280的精度可以接受。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啊,请不吝赐教

网友:
6节电池是串联的吗? 为什么不用一个7280a做?
另外 如果用2个级联做 为什么不是顺序的 而是1 2 6呢?

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没有终点

网友:
是六节,资源不够,但又想验证两片级联没问题才这么做的。

网友:
主7280用的前三节电池,另外一片7280用的是后三节电池

网友:
这种接法应该也行。不过,手册上推荐使用第一种接法

网友:
链接中有不少关于ad7280的使用问题讨论,可参考下
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7280

网友:
没有值得参考的,唯一一个相关的帖子没人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