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367AGC电路问题

楼主:
我照着AD8367数据手册上的电路用覆铜板做了一个AGC电路,实测发现在频率固定不变的时候改变输入信号的幅值,输出是可以保持不变的,但是当保持输入幅值不变而改变输入信号频率时,按理输出不是也应该保持不变吗?但是实测输入在1M到60M的时候输出幅值变化很大,AD8367带宽有500M,按理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吧,这是怎么回事?求指教

网友:
芯片没用过,手册没看过,我估计带宽500M也是有条件的吧,增益Gain=1还是增益Gain=2,不同增益条件下带宽不一样的

网友:
泛泛地谈AGC电路的频响基本上没有意义,楼主要将实际测试的情况说清楚:从1MHz到60MHz,输入信号幅度是多少?输出幅度从多少变到多少?或者说,电压增益从多少变到多少?

网友:
链接中有不少关于AD8367的使用问题讨论,可参考下
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8367

网友:
最近也在做AGC放大
用的是AD603
你这个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