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失真

楼主:
输入端给30K方波输出的波形失真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需要换什么型号才可以保证不失真呢(双电源)?

网友A:
LM324带宽太窄,压摆率也很小,30kHz方波,不失真才怪。
采用什么型号芯片,那要看你需要输出多大幅度的电压。

网友:
楼主的图中运放好像没有负反馈。运放变成比较器了。

网友:
要用比较器吧

网友:
楼主,图中的接法是比较器的接法,同相输入端一直为1.65V,当反相输入端的电压高于1.65V时,运放输出为负电压(略小于供电负电压),当反相输入端的电压低于1.65V时,运放输出电压为正电压(略小于供电正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324带宽太窄,压摆率也很小,30kHz方波,不失真才怪。
采用什么型号芯片,那要看你需要输出多大幅度的电 ...

5V以内的电压,群主有什么型号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以内的电压,群主有什么型号推荐?

5V以内的电压,建议使用74HC04(反相器)这样的门电路芯片。如果要求输出与输入同相,可以用两个反相器级联。使用74HC04,要求输入信号上升和下降沿足够陡峭,幅度够大。如果输入信号幅度较小,可以用电容隔去直流,同时74HC04输入端加上适当的偏置。
这是数字电路的特殊用法。

网友:
GBP=(5~10)*G*f,LM324的GBP为1.3Zhz,有点偏小。而SR=0.4V/us,也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