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54的串口通信测试

楼主:
串口是单片机中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在CH554上有两个串口,我们先从串口0开始(串口1和LED复用了),测试它的基本使用。

  • 程序还是使用了RTX51tiny结构,使用方法见 CH554测试:RTX51 tiny
  • 为了让程序有更好通用性,没有使用例程自带的Public文件。
  • 将串口的常用功能做了封装(这部分不依赖RXT51),只要使用UART0_init()就可以实现串口初始化,用户收发中断函数设置。
  • 运行后以9600波特率,每秒发送一个ASCII字符,不断递增。如果通过串口发送数据,将会改变当前的字符。
  • 串口波特率部分的计算还不完善,没有考虑频率和波特率更大范围的计算,这部分以后在补充。

#include <rtx51tny.h>
#include <SST89X5XXRD2.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cfg.h"

sbit LED1 = P1^6;
sbit LED2 = P1^7;

uint32_t F_CPU = FREQ_BASE;

void (* _UART0_RXD_ISR_USR)(void);
void (* _UART0_TXD_ISR_USR)(void);

void UART0_write(uint8_t dat)
{
  SBUF = dat;
}

uint8_t UART0_read()
{
  return SBUF;
}

uint8_t UART0_init(uint32_t baudrate, void *USRTXD, void *USRRXD)
{
  ES = 0;
  T2MOD |= 0xA0;  // bTMR_CLK = bT1_CLK = 1
  T2CON &= 0x18;  // RCLK = TCLK = 0
  PCON |= 0x80;   // SMOD = 1

  TMOD &= 0x0F;
  TMOD |= 0x20;
  TH1 = 256 - F_CPU / (16 * baudrate);
  TR1 = 1;

  SCON = 0x50;

  _UART0_RXD_ISR_USR = 0;
  if(USRRXD)
    _UART0_RXD_ISR_USR = USRRXD;

  _UART0_TXD_ISR_USR = 0;
  if(USRTXD)
    _UART0_TXD_ISR_USR = USRTXD;

  ES = 1;

  return 1;
}

void UART0_ISR() interrupt 4
{
  if(TI)
  {
    TI = 0;
    if(_UART0_TXD_ISR_USR)
      _UART0_TXD_ISR_USR();
  }

  if(RI)
  {
    RI = 0;
    if(_UART0_RXD_ISR_USR)
      _UART0_RXD_ISR_USR();
  }
}

uint8_t cnt = 0;

// user UART0 RXD routine
void UART0_RXD_ISR()
{
  cnt = UART0_read();
}

job0 () _task_ 0
{

  UART0_init(9600, 0, UART0_RXD_ISR);

  while(1)
  {
    if((cnt < '0') || (cnt > 'z'))
      cnt = '0';
    UART0_write(cnt);
    cnt++;

    // 1s
    LED1 = !LED1;
    os_wait(K_TMO, 10, 0);
  }
}

完整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