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54 改变系统时钟

楼主:
CH554可以改变系统时钟,CLOCK_CFG寄存器的低三位可以控制系统内部时钟分频系数,从而改变系统工作频率。为了安全,改变CLOCK_CFG寄存器前,需要往安全模式控制寄存器中一次写入0x55和0xAA。
下面程序演示了改变系统时钟频率的方法,将P1.0接地一段时间,就会改变时钟,可以通过LED1的变化看出时钟的变化。

#include <rtx51tny.h>
#include <SST89X5XXRD2.H>

#include "stdint.h"

sbit LED1 = P1^6;
sbit LED2 = P1^7;
sbit BTN  = P1^0;
sfr SAFE_MOD = 0xA1;
sfr CLOCK_CFG = 0xB9;

#define FREQ_BASE    6000000UL

#define SYSCLK_187K  0
#define SYSCLK_750K  1
#define SYSCLK_3M    2
#define SYSCLK_6M    3
#define SYSCLK_12M   4
#define SYSCLK_16M   5
#define SYSCLK_24M   6

#define FREQ_187K      187500UL
#define FREQ_750K      750000UL
#define FREQ_3M       3000000UL
#define FREQ_6M       6000000UL
#define FREQ_12M     12000000UL
#define FREQ_16M     16000000UL
#define FREQ_24M     24000000UL

code uint32_t SYSCLK_FREQ[] = (FREQ_187K, FREQ_750K, FREQ_3M, FREQ_6M, FREQ_12M, FREQ_16M, FREQ_24M);

uint32_t F_CPU = FREQ_BASE;

/* only suppot internal clock, support frequence
    FREQ_187K
    FREQ_750K
    FREQ_3M
    FREQ_6M (default)
    FREQ_12M
    FREQ_16M
    FREQ_24M
*/
void sysclk(uint8_t freq)
{
  if(freq > 6)
    return;

  F_CPU = SYSCLK_FREQ[freq];

  SAFE_MOD = 0x55;
  SAFE_MOD = 0xAA;
  CLOCK_CFG &= 0xF8;
  CLOCK_CFG |= freq;
  SAFE_MOD = 0;
}

uint8_t freq=3;
uint8_t btncnt = 0;
job0 () _task_ 0
{

  while(1)
  {
    BTN = 1;
    if(BTN == 0)
    {
      btncnt++;
      if(btncnt > 10)
      {
        btncnt = 0;
        freq = (freq+1)%5 + 2;
        sysclk(freq);
        LED2 = !LED2;
      }
    }
    else
      btncnt = 0;

    // 0.5s
    LED1 = !LED1;
    os_wait(K_TMO, 5,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