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54评测之触摸按键

楼主:
继上次USB调试之后,这次想试试触摸按键,然后通过USB口将键值发送给主机。USB抓到的数据:

测试部分的代码:

试验原理很简单,检测到按键就发送键值。
只是触摸按键每次都检测到按键4按下,所以一直在打印数据,而且按键按下去检测到的值不对,每次都是3和4,我试着改变了按键灵敏度和扫描频率都无济于事,希望能有原厂的工程师指导一下。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muxb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P16被LED占用了!把LED踢掉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16被LED占用了!把LED踢掉试试看?

谢谢你的提醒,看了原理图和代码,虽然P16使用了,但是使用的是TIN功能,就是触摸输入功能,并没有初始化为GPI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提醒,看了原理图和代码,虽然P16使用了,但是使用的是TIN功能,就是触摸输入功能,并没有初始化 ...

但是PCB 网络是短接在一起的呀,会有附加的电阻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PCB 网络是短接在一起的呀,会有附加的电阻电容的

哦,明白了,那这样的话就要把LED焊掉才行了。

网友:
CH554系列USB实用例程请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7134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