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红处的六个地址为什么要那么配置,什么原理

楼主:
#include "hall.h"

unsigned char bHallStartStep;//换相步序变量定义
//换相步序值0-5分别对应AB\AC\BC\BA\CA\CB
unsigned int OutPwmValue=0;//PWM输出值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St_F=0;//启停标志,0时为停止,1时为启动
unsigned char FaultF=0;//故障标志
unsigned char Run_dir=0;//运转方向,0-1对立

unsigned char bHallSteps[2][8]={
{7,5,3,4,1,0,2,7},//正转
{7,2,0,1,4,3,5,7}//反转
};

const unsigned char PWM_EN1_TAB[6]={0x01,0x01,0x10,0x10,0x00,0x00};
//六步法中,CH1\CH2通道极性及使能配置
const unsigned char PWM_EN2_TAB[6]={0x0,0x00,0x00,0x0,0x1,0x1};
//六步法中,CH3通道极性及使能配置

网友A:
程序有点少,没有硬件对应,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有点少,没有硬件对应,不好说

#include "hall.h"

unsigned char bHallStartStep;//换相步序变量定义
//换相步序值0-5分别对应AB\AC\BC\BA\CA\CB
unsigned int OutPwmValue=0;//PWM输出值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St_F=0;//启停标志,0时为停止,1时为启动
unsigned char FaultF=0;//故障标志
unsigned char Run_dir=0;//运转方向,0-1对立

unsigned char bHallSteps[2][8]={
{7,5,3,4,1,0,2,7},//正转
{7,2,0,1,4,3,5,7}//反转
};

const unsigned char PWM_EN1_TAB[6]={0x01,0x01,0x10,0x10,0x00,0x00};
//六步法中,CH1\CH2通道极性及使能配置
const unsigned char PWM_EN2_TAB[6]={0x0,0x00,0x00,0x0,0x1,0x1};
//六步法中,CH3通道极性及使能配置

//初始化HALL捕获输入定义器
void Init_TIM2(void)
{
        //计数器禁止、ARR预装载禁止、向上计数、边沿对齐模式
        TIM2->CR1 = BIT2;

        //禁止TIM2所有中断
        TIM2->IER = 0;//禁止中断

        TIM2->CCMR1 = 0x01;//TIM2的CH1\CH2\CH3通道配置为输入
        TIM2->CCMR2 = 0x01;
        TIM2->CCMR3 = 0x01;

        #define IC_FILTER (u8)(5 << 4)
        TIM2->CCMR1 |= IC_FILTER; //输入捕获滤波器
        TIM2->CCMR2 |= IC_FILTER;
        TIM2->CCMR3 |= IC_FILTER;

        //prescale = div3 @ 16MHz -> 0.5us/count * 24MHz -> 0.33us/count
        TIM2->PSCR = 0;

        TIM2->ARRH=0xff;//计数周期设为最大
        TIM2->ARRL=0xff;

        TIM2->CCER1 |= 0x01;//TIM2的CH1\CH2\CH3通道使能捕获功能
        TIM2->CCER1 |= 0x10;
        TIM2->CCER2 |= 0x01;

        TIM2->CR1 |= 0x01;//使能TIM2定时器
}

//根据HALL状态换相,启动电机运行
void TIM2_InitCapturePolarity(void)
        {
                u8 bHStatus = 0;
                GPIOD->DDR &= (u8)(~(0x1c));//HALL端口模式配置

                // Read status of H1 and set the expected polarity
        if (H1_PORT & H1_PIN)
        {
                TIM2->CCER1 |= BIT1;
                bHStatus |= BIT2;
        }
        else
        {
                TIM2->CCER1 &= (u8)(~(BIT1));
        }

        // Read status of H2 and set the expected polarity
        if (H2_PORT & H2_PIN)
        {
                TIM2->CCER1 |= BIT5;
                bHStatus |= BIT1;
        }
        else
        {
                TIM2->CCER1 &= (u8)(~(BIT5));
        }

                // Read status of H3 and set the expected polarity
        if (H3_PORT & H3_PIN)
        {
                        TIM2->CCER2 |= BIT1;
                        bHStatus |= BIT0;
        }
        else
        {
                        TIM2->CCER2 &= (u8)(~(BIT1));
        }

                bHallStartStep = bHallSteps[Run_dir][bHStatus];//得到换相步序

                if (bHallStartStep == 7)//不该出现的HALL状态
                {
                  FaultF=1;
                        return;
                }

                TIM2->SR1=(u8)~(TIM2_IT_CC3|TIM2_IT_CC2|TIM2_IT_CC1);
                TIM2->IER = 0x0e;//使能输入捕获中断
                ComHandler();//输出PWM信号,启动电机
}

//捕获中断,即HALL状态变化时,进入此中断
@near @interrupt @svlreg void TIM2_CAP_COM_IRQHandler(void)
{
        u8 bHStatus = 0;

        // Read status of H1 and set the expected polarity
        if (H1_PORT & H1_PIN)
        {
                TIM2->CCER1 |= BIT1;
                bHStatus |= BIT2;
        }
        else
        {
                TIM2->CCER1 &= (u8)(~(BIT1));
        }

        // Read status of H2 and set the expected polarity
        if (H2_PORT & H2_PIN)
        {
                TIM2->CCER1 |= BIT5;
                bHStatus |= BIT1;
        }
        else
        {
                TIM2->CCER1 &= (u8)(~(BIT5));
        }

        // Read status of H3 and set the expected polarity
        if (H3_PORT & H3_PIN)
        {
                TIM2->CCER2 |= BIT1;
                bHStatus |= BIT0;
        }
        else
        {
                TIM2->CCER2 &= (u8)(~(BIT1));
        }

        if (TIM2->SR1 & BIT2)
        {
                TIM2->SR1=(u8)(~TIM2_IT_CC2);
        }

        if (TIM2->SR1 & BIT1)
        {
                TIM2->SR1=(u8)(~TIM2_IT_CC1);
        }

        if (TIM2->SR1 & BIT3)
        {
                TIM2->SR1=(u8)(~TIM2_IT_CC3);
        }

        bHallStartStep = bHallSteps[Run_dir][bHStatus];//得到换相步序

        if (bHallStartStep == 7)
        { //故障,停止输出
                TIM1->BKR &= (uint8_t)(~TIM1_BKR_MOE);//禁止PWM输出
                PWM_A_OFF;
                PWM_B_OFF;
                PWM_C_OFF;
                FaultF=1;
                return;
        }

        ComHandler();        //换相
        return;
}

//换相子函数
void         ComHandler(void)
{
        TIM1->BKR &= (uint8_t)(~TIM1_BKR_MOE);//禁止PWM输出

        if(FaultF!=0||St_F==0)
                {PWM_A_OFF;PWM_B_OFF;PWM_C_OFF;return;}

        if(bHallStartStep!=3&&bHallStartStep!=4)
        PWM_A_OFF;
        if(bHallStartStep!=0&&bHallStartStep!=5)
        PWM_B_OFF;
        if(bHallStartStep!=1&&bHallStartStep!=2)
        PWM_C_OFF;

        //根据换相步序,打开不同的开关管,并施加正确的PWM信号
        if(bHallStartStep==0)//AB
        {
                TIM1->CCR1H = (uint8_t)(OutPwmValue >> 8);
    TIM1->CCR1L = (uint8_t)(OutPwmValue);
                PWM_B_ON;
        }
  else if(bHallStartStep==1)        //AC
        {
                TIM1->CCR1H = (uint8_t)(OutPwmValue >> 8);
    TIM1->CCR1L = (uint8_t)(OutPwmValue);
          PWM_C_ON;
        }
        else if(bHallStartStep==2)        //BC
        {
                TIM1->CCR2H = (uint8_t)(OutPwmValue >> 8);
    TIM1->CCR2L = (uint8_t)(OutPwmValue);
          PWM_C_ON;
        }
        else if(bHallStartStep==3)        //BA
        {
                TIM1->CCR2H = (uint8_t)(OutPwmValue >> 8);
    TIM1->CCR2L = (uint8_t)(OutPwmValue);
          PWM_A_ON;
        }
        else if(bHallStartStep==4)//CA
        {
                TIM1->CCR3H = (uint8_t)(OutPwmValue >> 8);
    TIM1->CCR3L = (uint8_t)(OutPwmValue);
          PWM_A_ON;
        }
        else if(bHallStartStep==5)        //CB
        {
                TIM1->CCR3H = (uint8_t)(OutPwmValue >> 8);
    TIM1->CCR3L = (uint8_t)(OutPwmValue);
          PWM_B_ON;
        }

        TIM1->CCER1=PWM_EN1_TAB[bHallStartStep];
        TIM1->CCER2=PWM_EN2_TAB[bHallStartStep];
        TIM1->BKR|=TIM1_BKR_MOE;//使能PWM输出
}
这是整个程序

网友:
TIM1->CCER1=PWM_EN1_TAB[bHallStartStep];
TIM1->CCER2=PWM_EN2_TAB[bHallStartStep];

然后    bHallStartStep是个变量,再结合PWM_EN2_TAB【】这个数组,再看看CCER1和2的寄存器,你就能看明白了

网友:
/13中断被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