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C2000 MCU Boot过程分析-以TMS320F28069为例

楼主:
每一款MCU从上电复位到代码运行到main函数这之间的一段过程就是MCU的boot,其实不只是MCU,其他任何类型的processor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这里以TI C2000 F28069为例,分析其Boot过程,以帮助对处理器的底层原理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芯片复位之后,首先会跳到一个固定的中断向量,成为RESET,其地址是0x3F FFC0,RESET指向存在于boot ROM里的InitBoot函数,InitBoot是厂家出厂就固化好的,这个函数用于开启Boot过程,检查特定的IO口以决定选择哪一种Boot模式

假设在仿真模式下需要将程序下载到片内的Flash里面去(程序掉电不会丢失),那么Boot会就根据RAM里面的EMU_KEY和EMU_BMODE里面的值来决定是什么样的boot模式。在Boot 到Flash模式下,会到0x3F 7FF6所在的位置开始取指令,在linker链接文件里有相关的定义

[cpp] view plain copy

  • MEMORY
  • {
  • PAGE 0 :
  •    BEGIN       : origin = 0x3F7FF6, length = 0x000002/* Part of FLASHA.  Used for "boot to Flash" bootloader mode. */
  •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boot ROM  */
  • }
  • SECTIONS
  • {
  •    codestart           : > BEGIN,      PAGE = 0
  •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 }

而codestart段(Section)是在CodeStartBranch.asm里定义过的,这个汇编文件里有一个code_start函数,在这个函数里关闭看门狗,然后跳转到_c_int00函数,这个_c_int00是C语言运行环境的设置函数,只有经过_c_int00后,才能够跳转执行用C语言编写的main函数

如果代码烧写到RAM里运行(掉电程序会丢失,但是仿真调试情况下不用频繁擦写Flash),则需要将链接文件里的BEGIN的地址定义做一下修改:

[cpp] view plain copy

  • MEMORY
  • {
  • PAGE 0 :
  •    BEGIN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002
  •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boot ROM  */
  • }
  • SECTIONS
  • {
  •    codestart           : > BEGIN,      PAGE = 0
  •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 }

当然除了以上BEGIN的地址修改,还需要对程序的存储地址等做相应的修改,这比较简单,官方都有相应的链接文件模板,这里不再介绍。

总体来看,整个Boot过程可以总结如下:

1. 复位,Reset(0x3F 7FF6)

2. 跳转到InitBoot函数,读取相关IO口的状态

3. 判断启动方式

4. 跳到codestart,执行code_start函数,关看门狗,跳到_c_int00,设置C语言函数的运行环境,准备执行main函数

5. 执行用户编写的main函数(入口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