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间距和爬电距离的问题

楼主:
TO-92封装下的引脚间距净空间距离也就0.8左右  却有400+V的工作电压 不论是电气间距还是爬电距离都达不到线路板相关设计规范的要求   小白求解

网友:
如爬电距离都达不到,换器件封装间距大的

网友:
TO-220  封装间距也就是1.多不到2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要求IC的管脚距离的爬电距离?
要和工作电压包括绝缘等级,来决定其爬电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要求IC的管脚距离的爬电距离?
要和工作电压包括绝缘等级,来决定其爬电距离

如有大功率的器件代替,可在PCB板开槽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要求IC的管脚距离的爬电距离?
要和工作电压包括绝缘等级,来决定其爬电距离

引脚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