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集成电路笔试面试题解答20171012(连载未完)

楼主:
FPGA/集成电路
笔试面试题解答
本次更新日期2017年10月12日
已更新27个笔试面试题  还未完结
连载更新。
  别人连载小说,我们连载FPGA/集成电路笔试面试题解答视频!
一点一滴的积累,坚持获得成绩!
明德扬潘老师历经多年精心整理历年各大公司(如海华、大彊、中兴、展讯等名企)笔试面试题,每道题都有已录制好的详细的解答视频 + 举一反三的解题技巧。
届时我们将不断地更新和补充最新的笔试面试题(解答视频),欢迎大家关注进行免费领取。

免费获取更多连载“笔试面试题解答视频”
请扫右方二维码 搜索微信公众号fpga520

1. Write a sequence of 3-bit grey code. Can you derive a general equation to convert binary to grey code?  [AMD 2008]
   【解答视频序号:08310001
2. 怎样将一个single-bit信号从快时钟域送到慢时钟域,或慢送到快Multi-bit信号呢?[AMD 2008]
   【解答视频序号:08310002
3. 设计一个计算连续Leading Zeros个数的电路。输入8-bit,输出4-bit[AMD 2008]
00001000       0100
00100010       0010
10001000       0000
可以parameterize你的设计吗?其hardware是什么样子的?
【解答视频序号:09090001
4. 出下面两个状态机的逻辑综合图,并说明两种写法的优缺点![凹凸 2008]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begin
         state<=0;
         out<=4'b0000;
   end
   else
     case(state)
        0:begin
            state<=1;
            out<=4'b0000;
         end
       1:begin
            state<=0;
            out<=4'b0001;
         end
    endcase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state<=0;
    else
    case(state)
        0:state<=1;
        1:state<=0;
    endcase

    always@(state)
    if(!state)
      out=4'b0000;
    else
     out=4'b0001;
前者state out[0]分别综合成两个触发器,其中state触发器的输入为它本身的反向。out[0]的触发器为state的当前输入。后者只有state一个触发器,输出直接赋值给out[0],光靠这两段看不出它到底要考啥,估计可能是想考状态机1段,2段,3段式的优缺点。
第一个out要综合成四位的寄存器,占用资源;
第二个则比较节约了 呵呵
2段和1段相比,没有节省资源吧,还多用了寄存器了。
不过肯定是提高了程序代码的可读性和维护性我觉得这两段的输出加一步寄存会好一些,可以减少逻辑电路带来的毛刺  吴继华,王城编的《verilog设计和验证》有一章对这个讲得很详细你可以到论坛里面去找找,好像是有电子版
第一段代码速度上比较快,但所占资源多;第二段正好相反,只用了一个寄存器,但Timing会差点。所谓可读性,我觉得在这里没什么区别,关键还是硬件实现上的区别。
我的观点是:二段式的状态机将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分离开,便于综合工具进行分析。ls各位说的,只是基于这两个例子但是题目是关于状态机的写法的优缺点这是我的观点
【解答视频序号:09090002
5. 设计地址生成器[nVidia 2008]
要求依次输出以下序列:
        0,8,2,10,4,12,6,14,1,9,3,11,5,13,7,15,
        16,24,18,26,.................................,31,
        32,40,34,42,.................................,47,
        48,56,50,58,.................................,63,
        64,72,66,76,.................................,79
【解答视频序号:09090003
6. 假设存在positive clock skew10ns,问最高电路频率。[SIRF  2008]
能容忍的最大positive clock skew
能容忍的最大negative clock skew
positive clock skewDFF2clockDFF1的来的晚
negative clock skewDFF2clockDFF1的来的早
Tsetup=1ns     Thold=1ns     Tclk->q=1ns
【解答视频序号:09090004
7. 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的区别 [Trident]
    always@(posedge clk)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begin
       b=a;                            b<=a;
        c=b;                            c<=b;
    end                             end
   上面两段代码的硬件结构是怎么样的?
【解答视频序号:09090005
8. 化简代码使硬件尽可能少  [Trident]
    always@ (sel or a or b or c)
       if(sel)
            y = a + b;
       else
            y = a + c;
【解答视频序号:09090006
9. 2进制的1101.101变成十进制是多少?  [Trident]
【解答视频序号:09090007
10. 下面哪种写法会产生latch?为什么? [SIRF  2008]
always  @(*)begin
    if(d)
        a = b;
end
always  @(*)begin
    if(d)
        a = b;
    else
        a = a;
end
always @ (b or d)
case(d)
        2’b00:        a=b>>1;
        2’b11:        c=b>>1;
  default:
                begin
                        a=b;
                        c=b;
                end
endcase
always @(b or d)begin
  a=b;
  c=b;
  case(d)
                2’b00:        a=b>>1;
                2’b11:        c=b>>1;
  endcase
end
always@(b or d)begin
case(d)        //synopsys full_case
        2’b00:        a=b>>1;
    2’b11:        c=b>>1;
endcase
end
【解答视频序号:09090008
11. 从仿真的角度设计测试32(bit)*32(bit)的乘法器能否正常工作的过程?
【解答视频序号:09110001
12. 从仿真的角度设计测试1024-depthSRAM能否正常工作的步骤或过程,功能:有10位的读写指针,并且读操作与写操作可以同时进行,负责读和写的部分由一个控制器控制。
【解答视频序号:09110002
13. 报文替换ID的功能
【解答视频序号:09110003
14. flip-floplatch的区别,rtllatch是如何产生的  [SIRF  2008]
【解答视频序号:09120001
15. 多时钟域设计中,如何处理跨时钟域信号? [SIRF  2008]
【解答视频序号:09120002
16. 锁存器比寄存器省面积,但为什么在IC设计中通常使用寄存器? [SIRF  2008]
【解答视频序号:09120003
17. verilog/vhdl写一个fifo控制器(包括空,满,半满信号)(飞利浦-大唐笔试)
reg[N-1:0] memory[0:M1]; 定义FIFON位字长容量M
【解答视频序号:09250001
18. FPGA 的片上RAM 资源,可以在设计中如下哪些应用?
aShift Register       bROM
cRAM                     dFIFO
【解答视频序号:09250002
19. 下列哪些属于时钟约束?
aset_false_path       bset_input_path
cset_max_delay       dset_multicycle  path
【解答视频序号:09250002
20. FPGA可以有哪些工艺?
a、SDRAM      bSRAM    cEEPOM    bDDR     eFLASH
【解答视频序号:09250002
21. 下列哪些是FPGA片内资源?
a、RAM      bLUT     cDSP     dSDRAM
【解答视频序号:09250002
22. 下列哪些选项是FPGA设计中必须的设计约束?
a、管脚约束       b、跨时钟域约束
c、时钟周期约束   d、片上RAM位置约束
【解答视频序号:09250002
23. 判断:FPGA中,需要一个1MByte的存储空间,用片上RAM实现即可。
【解答视频序号:09250002
24. 判断:Latch Register 的结构是不同的,Latch 是电位控制器件,Register是时序控制器件。
【解答视频序号:09250002
25. 判断:FPGA设计中,访问FLASH的速度比DDR
【解答视频序号:09250002
26. 阐述以下数字电路中时钟属性:(1) Jitter :时钟抖动  (2) clock_skew :时钟偏移。
问题:这两个不同吗?
【解答视频序号:09250002
27. 分析时序报告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xuehua_12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解答视频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