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能作用做 电压跟随 的高速运放有哪些?可以直接说型号

楼主:
自己用的OP27和OP37效果不好

NE5532效果较好   但是速度比较慢了

想找一款高速 稳定 能用作电压跟随的运放

网友:
ua741怎么样

网友A:
不考虑成本 推荐OPA820

网友:
如果只需要电压跟随,建议用专门的缓冲器,例如BUF602,频响1GHz,输出电流350mA

网友B:
看了下手册 速度还可以  价格也不贵   就是不清楚这种运放单电源供电 可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成本 推荐OPA820

这个速度确实不错  单位增益稳定   不过也贵

这也能用作放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手册 速度还可以  价格也不贵   就是不清楚这种运放单电源供电 可不可以

这个电路很简单的,可以上百度搜索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速度确实不错  单位增益稳定   不过也贵

这也能用作放大吧

单电源应该是可以,具体要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