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STM32的数据以串口发给cc2530,每组11个数据,但只显示几个,或不按顺序夹杂字符...

楼主: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666283959\QQ\WinTemp\RichOle\W})4]CX`SWMKDP@D}3P@FWR.png

网友:
大神们在吗,求助

网友A:
但只显示几个,哪个设备发的数据。先确定是发送端问题还是接收端。 要是接收问题,分析一下,发送长度和接收长度的关系。看看是不是接收部分哪里设置不合适。

网友B:
你这个姿态传感器是MPU6050吗?

网友:
姿态更新速率是多少?WHILe循环发送是不是姿态数据接收不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姿态传感器是MPU6050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只显示几个,哪个设备发的数据。先确定是发送端问题还是接收端。 要是接收问题,分析一下,发送长度和接收 ...

发送端测试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貌似姿态数据更新速度是10HZ好像

网友: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