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Efinix可编程芯片:可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楼主:
原文地址

在 Efinix 公司联合创始人看来,他们研发的可编程芯片应该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方。如今,工程师们正在努力将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深度学习变体)“压榨”进芯片里,但是却一直受到成本和能耗的限制。

Efinix 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市,他们计划用一种全新的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技术来设计芯片,不仅芯片尺寸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一,而且能耗只有传统芯片的一半,结构也没有过去那么复杂了。Sammy Cheung 是该公司联合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表示,Efinix 公司把此技术称为量子可编程技术。过去,训练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需要依赖中央计算机和服务器产生大量数据,而现在,依靠这一系列优化功能组合,可以推动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更加轻松。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技术的基本架构一直没有任何变化。从高层角度来看,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技术的基本架构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棋盘,交替的部分要么用于路由,要么用于逻辑判断。Tony Ngai 是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技术专家,他和Efinix 公司联合创始人 Cheung 共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念:在摈弃了具有专用功能的每个电路板格(这些电路板格被称为可交换逻辑和路由处理器)的基础上,每一个电路板格都可以根据特定目的被编程。

在设计的传统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路由块时候,设计师往往希望它能够应对最糟糕的问题场景——最复杂的互连集合可能性。正因为如此,现代传统现场可编程门阵列需要一整套10-14个金属层才能实现所有的互连功能。这些金属层及其附带的绝缘层扮演了一个“寄生电容器”的角色,但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对能耗的要求太高。

不过现在,Efinix 公司研发的量子可编程技术让每个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路由块的角色变得非常灵活,全新设计根本不需要去考虑应对最糟糕的问题场景。如果一个逻辑块需要特别复杂的路由,你需要做的,就是分配一个相邻的、额外的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路由块进行路由即可。这意味着,Efinix 量子系统本身体积会变得更小,而且它只需要七个金属层就能实现互连。随着金属层数量的减少,也大大降低了寄生电容器的功率消耗,同时也让Efinix 的可编程芯片集成到其他芯片架构的操作变得更加便捷,比如片上芯片系统(System-on-Chip )和应用型专用集成电路(ASIC)。

得益于上周获得了赛灵思、三星电子和香港X科技基金投资一笔 920 万美元融资,Efinix 公司计划从2018年开始,与合作伙伴一起生产新款芯片产品。有趣的是,给Efinix 公司投资的最多的竟然是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行业巨头赛灵思(Xilinx)。Salil Raje 是赛灵思公司软件即IP产品高级副总裁,他说道:“Efinix 公司的解决方案,可以解决很多应用问题,而这些问题,基本上使用当前的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芯片是无法解决的。”

Efinix 公司联合创始人 Cheung 补充说道:“我们不会与赛灵思公司竞争,相反,我们会携手拓展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芯片市场。”事实上,如今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芯片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 50 亿美元,而且还在快速增长,预计未来市场规模会突破 100 亿美元。

网友:
原文地址

上世纪中叶开始,半导体行业随着摩尔定律呈指数状发展。随着摩尔定律,每过18个月芯片集成度翻一番,导致芯片平均成本快速下降;同时,随着特征尺寸变小,芯片上晶体管的性能也随着摩尔定律快速上升。

当然,芯片性能随着工艺制程高速发展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就是工程师过多依赖新制程带来性能提升。处理器芯片的性能大体上可以表达为:

性能=架构x物理实现

这里的架构就是处理器的逻辑电路设计,而物理实现则包括了工艺制程、标准单元库性能、后端布局布线等等。在摩尔定律最红火的年头,一代工艺制程的差距可以秒杀架构上的优势;换句话说,即使你的架构设计再领先,一旦在工艺制程上落后了,那么你的产品就很可能要失败。即使像Intel这样聚集了全球最顶尖架构设计精华的公司,也要走tick-tock路线,即一代产品不改架构,抢先用新的工艺制程实现,然后第二代产品保持工艺制程不变,而再去做架构上的优化。

然而,随着摩尔定律越来越接近工艺极限,现在的架构设计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特征尺寸越来越小时,量子效应越来越显著,因此新制程的研发成本越来越高,几乎到了难以负担的地步,因此新制程的研发速度越来越慢,TSMC、Intel、三星等半导体巨头新的工艺制程时间表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因此芯片的性能进步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如何优化架构设计,而非如何抢占新工艺。

随着摩尔定律接近终结,芯片行业的增长率下降,而使用新工艺制程的成本则快速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异构计算就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摩尔定律飞速发展的时代,大家往往倾向于使用同一种通用芯片(如CPU),因为为通用芯片开发软件比较方便;如果CPU暂时不够强大无法流畅运行你的代码也不要紧,只要等个半年一年使用新工艺制程的CPU出现通常就能完美运行你的高计算量的代码了。然而,到了今天,大家发现通用处理器的性能上升越来越慢,同时随着物联网等边缘计算应用的兴起,使用CPU消耗的功耗太大,因此大家觉得还是得为了应用开发专用的芯片,用高度优化的架构来实现高性能。

FPGA成为市场的宠儿

在异构计算中,FPGA是重要的设计实现方法。FPGA是一种特殊的芯片,它通过片上存储器和查找表来实现逻辑。因此,如果你改写片上存储器和查找表的内容,就可以重配置FPGA的逻辑,从而让FPGA实现不同的功能。FPGA因为有这样高度的灵活性,在过去常常用于芯片正式流片前的功能验证。当然,FPGA也有其缺点,就是之前所说的物理实现。FPGA为了满足可充配置的特性,可以粗略地认为牺牲了物理实现,因此同样的设计在专用芯片ASIC上的时钟频率往往是FPGA 的5-10倍。但是在今天的异构计算中,FPGA由于架构可以根据应用随时定制,因此可以实现非常高效的架构,因此弥补其在物理实现上的劣势。因此,FPGA近几年在移动端(无人机)和云端数据中心等应用场景都获得了不小的市场份额。

FPGA在Amazon AWS中的应用成为了AWS的新亮点

虽说FPGA能让设计根据应用快速调整最优架构,但是其物理实现上的劣势还是成为了FPGA进一步推广的瓶颈。那么我们能否进一步改善FPGA的物理实现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FPGA的物理实现瓶颈在哪里?传统FPGA的组成包括逻辑资源(CLB)和布线资源两类。逻辑实现基于查找表,虽然可能比标准逻辑要慢一些,但是可以通过插入pipeline等方法来提升。

而布线资源对于FPGA来说则是更加宝贵。对于ASIC,走线非常随意,在逻辑单元上方走线也没关系,但是传统FPGA的走线则必须走固定的routing channel,并且经过switch box。这样的限制大大降低了FPGA中设计的最高工作频率。可以说,布线资源是目前FPGA性能的最大瓶颈。在这种情况下,业界又在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Efinix横空出世,革FPGA的命?

日前,赛灵思、三星电子和香港X科技基金向初创公司Efinix投资的新闻引起了业界的轰动。后者作为一家“革命性”的FPGA公司,给沉闷已久的FPGA市场带来了一些新的动力。

据IEEE报道,Efinix 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市,他们计划用一种全新的 FPGA技术来设计芯片, Efinix 公司把此技术称为Quantum FPGA。

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理念:那就是在抛弃具有专用功能的每个电路板格(这些电路板格被称为可交换逻辑和路由处理器)的基础上,每一个电路板格都可以根据特定目的被编程。颠覆了过去FPGA的基本架构。也就是说,Efinix的新FPGA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布线资源方面做出了突破。

传统的FPGA中,用于布线的单元和用于实现逻辑功能的单元是分开的,这也造成了布线的困难并限制了性能。在Efinix提出的Quantum FPGA技术中,一个单元既可以是逻辑单元,又可以是布线单元,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配置。这样一来,Efinix的Quantum FPGA的布线可以更加灵活,因此可以实现更高的速度和更低的功耗。据介绍,芯片尺寸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一,而且能耗只有传统芯片的一半,结构也没有过去那么复杂了。

过去,训练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需要依赖中央计算机和服务器产生大量数据,而现在,依靠这一系列优化功能组合,可以推动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更加轻松。

从产品技术应用上看,Efinix的Quantum FPGA首先可以替代传统FPGA,在设计验证和异构计算等场合得到应用。在异构计算领域,由于Quantum FPGA在性能上比传统FPGA有不少优势,因此可望能实现基于FPGA的异构计算方案的进一步普及。

Efinix的目标市场包括少于逻辑单元数量少于15K的IoT 和移动应用的超低功耗应用;逻辑单元数量在15K 到 150K 之间的传统应用(工业、医学、汽车、广播和视频)和新兴市场领域(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边缘计算和各种智能系统);以及逻辑单元数量从150K 到 500K及以上的数据中心应用。Efinix CEO 张少逸在IEEE Spectrum的访谈中表示,Efinix的FPGA方案可望能把 FPGA市场规模再拓展一倍,由现在的50亿美金市场规模变为100亿美金。 因此说这难保对FPGA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

除了传统FPGA的市场之外,Efinix在最近很火热的嵌入式FPGA市场也有布局。嵌入式FPGA是指把FPGA电路IP集成到SoC上面,这样SoC也可以借助FPGA的可配置性实现更灵活的工作方式。在嵌入式FPGA领域,Flex Logix可谓是当仁不让的明星,目前已经获得了一千二百万美金的投资。而Efinix也在计划把自己的Quantum FPGA以IP的形式集成到合作厂商的SoC中去,作为在嵌入式FPGA市场的布局。

除此之外,大家最关心的恐怕是Efinix的出现是否会对目前市场上Xilinx和Intel在FPGA领域的垄断地位造成威胁。答案是——Efinix应该不会对Xilinx造成任何威胁,因为Xilinx是Efinix的早期投资者,目前Efinix和Xilinx在许多方面正在紧密合作中。Efinix CEO 张少逸在IEEE Spectrum的访谈中明确表示Efinix不会挑战Xilinx,而是想和Xilinx一起把FPGA市场的蛋糕一起做大;而Xilinx高级副总裁Salil Raje则在同一个访谈中大赞Efinix,并且说期待未来和Efinix更紧密的合作。因此,Efinix可以看作是Xilinx阵营的新兴技术公司,一旦其技术得到市场认可,很可能会被Xilinx高价收购。当然,对于Intel来说,Efinix就是竞争对手了。不过,Efinix的产品预计在2017年年底推出样品,而在2018年下半年正式发布多款产品,因此Intel暂时还可以先不用太紧张,等Efinix正式产品量产后再做打算。

Efinix的投资方中位列第一的就是Xilinx,预计Efinix将与Xilinx之间有非常多的合作

结语

随着摩尔定律遇到瓶颈,基于FPGA的异构计算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传统FPGA虽然能实现非常高效的专用架构,但是其布线资源的局限性成为了性能的瓶颈。Efinix的Quantum FPGA架构通过一种既可以用作逻辑单元又可以用作布线单元的通用单元技术实现了FPGA布线瓶颈的突破,可望让FPGA性能大幅提高,同时在异构计算中获得更大市场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