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汽车can路由表中的信号路由、报文路由和诊断路由中各个...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汽车电子大牛,汽车can路由表中的信号路由、报文路由和诊断路由中各个参数的设置要求规则,以及can节点的添加参数配置要求,还有节点监控,关键配置字设置,有没有相关的学习文档或者介绍,或者懂的人来说一下

网友:
自己顶一下,还有can通信矩阵,大牛来讲讲

网友A:
通信矩阵是根据功能需求和IO来的,信号属性例如初始值、默认值、精度、偏移量也是根据功能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信矩阵是根据功能需求和IO来的,信号属性例如初始值、默认值、精度、偏移量也是根据功能定的

就是的,矩阵设计包含总线节点(ECU)所要收发的所有信号,包括信号内容的定义、排布方式以及信号的周期和大牛说的初始值,精度等这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的,矩阵设计包含总线节点(ECU)所要收发的所有信号,包括信号内容的定义、排布方式以及信号的周期 ...

CAN现在已经被玩烂了,大家都在搞以太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N现在已经被玩烂了,大家都在搞以太网了。

汽车电子还是用的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