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使用多个定时器出现重连

楼主:
对于CC2530芯片,采用ZStack-CC2530-2.5.1a协议栈。在使用多个定时器(#define RECEIVE_TIME  0x0001;
#define ADC_TIME      0x0004)时出现问题。
if(events & RECEIVE_TIME)
  {
        Change_PanId();

      return ((events &(0xFFFE)));

  }

  if(events & ADC_TIME)
  {
    ReadADC_Auto();
    if(ADC_T != 0x00)
      osal_start_timerEx(GenericApp_TaskID , ADC_TIME , ADC_TimeOut);
    return (events & 0xFFFB);
  }

情况描述:
1. RECEIVE_TIME事件为应用层对Coordinater发送给EndDevice心跳包的检测,如果EndDevice每5s没有收到来自Coordinater的包,则切换信道和PANID。
2.ADC_TIME事件为EndDevice定时采集信息上传事件。

问题:
当两个定时器同时工作时,EndDevice容易发生状况使Coordinater接收不到来自EndDevice的数据采集包,同时EndDevice再扫描入网。

网友A:
感觉不是多个定时器的问题。
1、产生 RECEIVE_TIME事件后,你做了通道的切换。这个时候协调器和终端节点就不在同一个信道了。个人感觉应该想办法快速扫描到可以通行的信道。增加调频机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多个定时器的问题。
1、产生 RECEIVE_TIME事件后,你做了通道的切换。这个时候协调器和终端节点就 ...

第一个定时器起的作用是如果5秒没有接收到数据包,就会触发RECEIVE_TIME事件,然后才会通道切换。一般情况下5s内一定会有数据包,然后重启RECEIVE_TIME定时器。第二个定时器是实现定时上传数据的功能。

网友:
对不起,发现不是定时器的问题。抱歉

网友:
我司专注于蓝牙,WIFI,Zigbee无线射频方案,如果在后续有遇到类似技术问题,可联系 1382871121 或者QQ 2638434590,我司可提供技术支持与射频芯片,模组等产品